昆仑通态专题(十):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运行策略

楼主(2024-03-14):
本章介绍运行策略的概念及其构造方式,详细说明了运行策略组态的具体使用方法和步骤主要内容包括运行策略概述、运行策略的类型、运行策略的构造方法、创建运行策略、设置运行策略的属性等相关内容。
1运行策略概述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组态配置生成的组态工程是一个顺序执行的监控系统,组态工程不能对系统的运行流程进行自由控制,只能适应简单工程项目的需要。对于复杂的工程,监控系统必须设计成多分支、多层循环嵌套式结构,按照预定的条件对系统的运行流程及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有针对性选择和精确的控制。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引入运行策略的概念,用以解决上述问题。

所谓“运行策略”,是用户为实现对系统运行流程自由控制所组态生成的一系列功能块的总称。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为用户提供了进行策略组态的专用窗口和工具箱。

运行策略的建立,使系统能够按照设定的顺序和条件,操作实时数据  库,控制用户窗口的打开、关闭以及设备构件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对系统工作过程精确控制及有序调度管理的目的。通过对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运行策略的组态,可以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来组态完成大多数复杂工程项目的监控软件,而不需要繁琐的编程工作。

2运行策略的构造方法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的运行策略由八种类型的策略组成,每种策略都可完成一项特定的功能,而每一项功能的实现又以满足指定的条件为前提(八种类型的策略除了启动方式各自不同之外,其功能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一个“条件—功能”实体构成策略中的一行,称为策略行,每种策略由多个策略行构成。运行策略的这种结构形式类似于PLC系统的梯形图编程语言,但更加图形化,更加面向对象化,所包含的功能比较复杂,实现过程则相当简单。

策略条件部件  策略行中的条件部分和功能部分以独立的形式存在,策略行中的条件部分为策略条件部件。

策略构件 策略行功能部分叫策略构件。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提供了“策略工具箱”,一般情况下,用户只需从工具箱中选用标准构件,配置到“策略组态”窗口内,即可创建用户所需的策略块。

3运行策略的类型

根据运行策略的不同作用和功能,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把运行策略分为启动策略、退出策略、循环策略、用户策略、报警策略、事件策略、热键策略及中断策略八种。每种策略都由一系列功能模块组成。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运行策略窗口中“启动策略”、“退出策略”、“循环策略”为系统固有的三个策略块, 其余的则由用户根据需要自行定义,每个策略都有自己的专用名称,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的各个部分通过策略的名称来对策略进行调用和处理。

3.1启动策略

启动策略为系统固有策略,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开始运行时自动被调用一次。启动策略属性设置如图11-1所示,操作如下

1.策略名称 输入启动策略的名字, 由于系统必须有一个启动策略,所以名字不改变。

2.策略内容注释 用于对策略加以注释。

图11-1启动策略
3.2退出策略

退出策略为系统固有策略,在退出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时自动被调用一次。退出策略属性设置其操作如下

1.策略名称 退出策略的名字,由于系统必须有一个退出策略,所以此名字不能改变。

2.策略内容注释 用于对策略加以注释。
3.3循环策略

循环策略为系统固有策略,也可以由用户在组态时创建,在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系统运行时按照设定的时间循环运行。在建立工程时用户可以定义多个循环策略。循环策略属性设置如图11-2所示其操作如下

1.策略名称 输入循环策略的名称,一个应用系统必须有一个循环策略。

2.策略执行方式 按设定的时间间隔循环执行,直接用ms来设置循环时间。

3.策略内容注释 用于对策略加以注释。
3.4报警策略

报警策略由用户在组态时创建,当指定数据对象的某种报警状态产生时,报警策略被系统自动调用一次。报警策略属性设置如图11-3所示。

图11-2循环策略属性设置

图11-3报警策略属性设置

1.策略名称 输入报警策略的名称。

2.策略执行方式

(1)对应数据对象 用于与实时数据库的数据对象连接。

(2)对应报警状态 对应的报警状态有三种  报警产生时执行一次、报警结束时执行一次、报警应答时执行一次。

(3)确认延时时间 当报警产生时,延时一定时间后,再检查数据对象是否还处在报警状态系统自动调用一次。,如果条件成立报警策略被系统自动调用一次。

3.策略内容注释 用于对策略加以注释。
3.5事件策略

事件策略由用户在组态时创建,当对应表达式的某种事件状

态产生时,事件策略被系统自动调用一次。事件策略属性设置如图11-4所示操作有如下

1.策略名称 输入事件策略的名称。

2.策略执行方式 事件内容的表达式对应的事件内容有四种形式 表达式的值正跳变(0 到1)、表达式的值负跳变(1到0)、表达式的值正负跳变(0到1到0)、表达式的值负正跳变(1到0到1)。确认延时时间 输入延时时间。

3.策略内容注释 用于对策略加以注释。

图11-4事件策略属性设置
3.6热键策略

热键策略由用户在组态时创建,当用户按下对应的热键时执行一次。热键策略属性设置如图11-5所示。其操作有如下

1.策略名称 输入热键策略的名称。

2.热键 输入对应的热键。

3.策略内容注释 用于对策略加以注释。

4.热键策略权限 设置热键权限属于哪个用户组,单击权限按钮弹出权限设置对话框,选择列表筐中的工作 组,即设置了该工作组的成员拥有操作热键权限。

图11-5热键策略属性设置
3.7用户策略

用户策略由用户在组态时创建。MCGS嵌入版的组态软件系统运行时供系统其他部分调用。用户策略属性设置如图11-6 所示操作如下

1.策略名称 输入用户策略的名称。

2.策略内容注释 用于对策略加以注释。

3.8中断策略

中断策略是MCGS嵌入式版本中特有的运行策略,其主要的功能是在用户设定的中断发生时,调用该策略以实现相应的操作。其属性的设置窗口如图11-7所示。

1.策略名称 输入中断策略的名称。

2.策略挂接中断号 选择相应的中断号。

3.策略内容注释 对策略加以注释。

图11-6用户策略属性设置

图11-7中断策略属性设置

4        创建运行策略

在工作台“运行策略”窗口页中按“新建策略”按钮,即可新建一个用户策略块,默认名称定义为“策略×”。在未做任何组态配置之前,运行策略窗口包括三个系统固有的策略块,新建的策略块是一个空的结构框架,具体内容须由用户设置,如图11-8所示。

在工作台的 “运行策略”窗口页中, 选中策略块点击工具条中的“属性” 按钮(),或执行“编辑”菜单中的“属性”命令,或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的命令,或按下快捷键“Alt+ Enter”,即可弹出如图11-9所示的用户窗口属性设置对话框。

图11-8创建运行策略

策略名称 设置策略名称。

策略内容注释 为策略添加文字说明。

对系统固有的三个策略块,名称是专用的并且不能被系统其他部分调用,只能在 运行策略中使用。循环策略块需要设置循环时间或设置策略的运行时刻。运行策略中的每个策略块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用相互独立的线程来管理和实现所有的策略块。

总结:本章重点介绍了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运行策略的属性设置,以及运行策略的分类和8种不同的运行策略制作形式.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进一步了解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运行策略属性设置的特点,应用运行策略来完善复杂实际工程。

(文章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