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常见问题解析

楼主(2024-03-14):
昆仑通态常见问题解析

    问题1:plc和模块能否挂接在一个串口下?

    回答:原则来说,只要串口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相同就可以。但是MCGS不推荐这样使用,因为协议内部可能存在潜在冲突,例如对PLC的某个寄存器的写操作的指令,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对模块的某个操作,进而导致设备访问冲突。

    问题2:历史表格不刷新什么问题?

    回答:在MCGS中,窗口中的历史表格是不会自动刷新的。历史表格只有在其窗口打开时才去访问数据库读数据,此后不再进行数据库的访问,除非组态时刷新窗口。可以使用窗口名称.Refresh()函数来刷新窗口。在循环策略或窗口的循环脚本中执行该函数。

    问题3:变量删不掉什么原因?

    回答:先用“使用计数检查”命令检查变量使用情况,然后就可以删除没有用到的变量。如果某变量删不掉,说明此变量正在使用,不能删除。

    问题4:在运行的时候是否可以查看设备的通讯状态?

    回答:在MCGS所有的非板卡类的设备(部分定制设备除外)中,第一个通道都是通讯状态通道。就是说,在进入运行环境后,设备驱动程序开始工作后,此通道内返回的是设备的通讯状态,例如0表示设备通讯正常,非0表示不正常。

    问题5:如何按条件对变量进行存盘?

    回答:1)设置变量有存盘属性,即在实时数据库中定义该数据时,要在它的存盘属性页中设置为“定时存盘,存盘周期为0秒”。
              2)使用!savedata()函数令变量存盘。可以对这个函数的执行设置一定的条件,这样就实现了按条件对变量存盘。

    问题6:组对象中增加或删除成员不起作用,仍显示原来的成员为什么?

    回答:增加或删除成员后点击“工具”菜单中的“使用计数检查”一次,相当于把变量刷新一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组对象的成员变化,则组对象再次存盘时会自动删除原来的存盘数据。

    问题7:图库中的图不能满足要求,如何添加?

    回答:1) 可以把原来图库中的图分解,选用其中用得到的部分,然后再使用图元和图符进行组和。
             2) 可以用装载位图的方法再加载图库。

    问题8:如何查看窗口中的控件的具体位置和大小?

    回答:在“查看”下拉菜单中选“状态条”,这样在窗口的右下角会显示出控件的大小和位置,是以象素点为单位的。

    问题9:策略工具箱的内容没有了该怎么办?

    回答:选择组态环境的菜单“工具”-“策略构件管理”,把需要使用的策略构件从左边的树状目录里添加到右边后确认,就可加载到工具箱。其他构件,例如设备工具箱、动画工具箱内的构件都是这样添加的。

    问题10:我自己做的图片能够保存并在其他工程中利用吗?

    回答:可以,选中需要保存的图元,再选择工具箱中的保存元件构件就弹出对象元件库管理对话框,根据需要可以进行改名,分类等操作。在组态其他工程时就可以将其从元件库中调出。

    问题11:在组态环境下能够打印用户窗口吗?

    回答:可以,使用菜单“文件——打印”,就可以了。

    问题12:组对象有什么用处?

    回答:组对象是用来存储具有相同存盘属性的多个变量的集合,内部成员可包含多个其他类型的变量。组对象一般是作为数据来源用于制作报表和进行数据的处理,用户把变量加入到组对象后就只要对其进行处理,而不需要处理每个对象,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有利于管理。

    问题13:如果我自己开发的设备支持MODBUS协议,但在MCGS中没有我需要的设备驱动,怎么办?

    回答:MCGS提供了标准的MODBUS协议设备,可以用于任何一种支持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