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标准化编程—TIA V18库功能解析

楼主(2024-03-14):
博途库基本知识
在博途界面右侧,可以看到库的界面。按照类型,可进行以下分类:
① 项目库:每个项目打开都会有自己的库,可在项目库中存储项目中多次使用的对象;项目库始终随当前项目打开、保存和关闭② 全局库:与项目无关,可单独创建和保存,主要用于库的分享;可将项目和项目中的对象复制到全局库中,再将全局库文件复制到其他PC中打开和使用;企业库也是全局库的一种展现形式③ 类型(Types):可对类型中的程序进行版本控制,可跟踪类型的开发进程(只能在项目库中创建类型,然后复制到全局库的类型中,类型必须通过项目库进行传递)
④ 模板副本(Master Copies):用于创建常用元素的标准副本,不能进行二次开发;建议把PLC硬件组态、变量表、指令的配置文件等框架型内容放在模板类型里
类型和模板副本指定范围可参考下表:("X"代表支持)
博途库基本操作
► 将程序转换为库类型/模板副本将程序块拖至项目库的类型文件夹中 / 将整个设备拖至模板副本中,在弹出的对话框窗口中写入如作者、注释等相应信息
即可在项目库中看到新添加的类型 / 模板副本中看到添加的CPU
► 将库类型转换为全局库
在全局库菜单栏点击“创建”按钮,在弹出对话框窗口中写入作者、注释等信息,就可通过复制粘贴、拖拽或更新类型的方式将项目库更新至全局库
拖拽方式:
更新库方式:
► 在项目中打开全局库
全局库文件以“.al1x”为扩展名,数字以创建时所使用的博途版本为主,如用博途V18创建,扩展名为“.al18”。(打开全局库时要注意,如果想要对库进行编辑,则需要取消勾选以只读方式打开。)
全局库打开后,可直接将需要使用的程序块、变量表等拖拽至项目中对应部分。
V18库新功能
► 库集成库比较功能
V18之前,都必须借助开发好的工具实现库之间的比较,博途V18中集成了库比较功能,可以帮助工程师快速找到库之间的差异。可实现:
比较项目库与全局库比较两个全局库
具体操作如下:
选择要比较的项目库或全局库—开始比较—拖拽要比较的库至右侧
窗口会自动显示比较结果:
对库内元素做详细比较,可通过三种方法实现:
选定要详细比较对象,单击“详细比较”功能按钮
右键要比较对象,在弹出菜单上选择“详细比较”
直接双击要比较对象,打开详细比较窗口
► 全局库支持多人协作
全局库支持使用Project Server进行多人协同编程,更多可参考往期内容:
Project Server V18新功能,博途多人编程调试
► 取消库视图
库的开发在之前都需要通过打开库视图进行,库视图下不能完整看到项目树,操作不够便捷。博途V18中取消了库视图,库的操作界面和其他编辑器一致,也支持窗口拆分和浮动;库管理中增加了过滤器,可通过文本和状态筛选库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