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怎么写PLC程序?电工学考试题目题库及答案+重...

楼主(2024-03-15):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

电工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

电工技师学会有关PLC程序设计理论是重要的,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或指导,仅靠在实践中摸索,简单的问题还好办,复杂的就不好办了。不仅无从下手,而且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也难编出效率较高、质量也较高的程序,常常是事倍功半。

编程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这个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或技能,即经验,也是重要的。没有经验,仅有理论,既无法深刻理解理论,又无法灵活应用理论。这正如学数学,如仅了解一些定理或记住一些公式,没有做相应的练习,肯定是学不好的。更不用说,任何理论也都只是经验的总结,归根到底也都来自实践。

1、经验积累

经验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都很重要。前者要靠细心学习,后者要靠用心积累,都要在一定的时间与必要的精力。别人的经验有上了书的或登载在杂志上的。有的是细心学习别人的,但多数是我自己的经验。所有的例子都经我测试过,都经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我想,别的书本或杂志上介绍的也会是这样的。所以学习这样的经验是必要的。

还有就是你同事的经验,也是值得学习。这种经验离你很“近”,很易借鉴。自己的经验则是最重要的。要在自己的实践中,积累自己的经验。同时,最好在学别人的经验时,也能亲自做些测试,能使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进而把这些经验变成自己的。这也是自己经验的重要积累。

还有一些失败的经验,这往往是不会公开的,但这些经验也要学习,也要积累。经验的积累要用自己的脑记,更要用电脑记。最好做些分类,建立一个自用的程序库,以便于随时引用。

2、经验升华

经验还有待升华,升华有三个层次:

最低的层次就是建立一个典型的程序库,供今后再用。若程序复杂,还可建一些功能块,或子程序,以便以后引用。

其次,要总结出有效算法。如单按钮起停程序库等。

最高层次的升华是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丰富PLC程序设计理论作贡献。我想,随着PLC使用的普及与提高,是会有越来越多从经验中升华出来的,而又能用以指导实践的PLC编程理论的。

3、经验应用

经验积累、经验升华都是为了应用。经验应用有三方面:

1)用作工程设计模板。设计新系统时,选用一个或几个与现设计工程类似的,已取得成功的工程,作样板进行设计。这既可减轻设计的工作量,又增加设计的成功率。这也是信息可重用的一大好处。

2)用作程序设计参考。在无成功的工程可作样板时,在新设计的逻辑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控制逻辑,可采用或借用已有典型逻辑,这也可减少设计的工作量,增加设计的成功率。

3)用作算法设计参考。在既无样板可参照,又无典型可采用时,还可运用过去的一些成功的算法。

经验是宝贵的,但是经验特别是个人经验,总是有限的。所以,经验的应用也还要与编程理论相结合。我们是维修电工不是电气工程师,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方向。电气工程师不会去现场进行PLC接线,但是维修电工不仅要现场给PLC接线,而且还要掌握如何修改程序,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应该从怎么学习PLC,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作为维修电工我们要从硬件开始学习,必须掌握PLC的I/O输入输出点,PLC的每个部位起什么作用的。在日常维修工作中,PLC外部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I/O点的损坏,需要更换到PLC的备用输入输出点。外部接线更改完成后,还需要更改PLC内部的程序的I/O点的的定义,我还需要掌握软件方面的知识。

▲ 三菱PLCFX2N接线端子功能介绍

第二点,作为维修电工我们要从软件开始时学习,学习各种PLC编程软件里的上载和下载在哪里操作。在维修的工作中,PLC的I/O输入点外部更改后,内部的程序也需要修改,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PLC的内部程序上载了,然后修改程序。修改完了,再下载到PLC的里。(每个品牌的PLC上传和下载都不一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留言,我们以后再分享如何进行PLC的上传和下载)。

第三点,作为维修电工我们要从PLC的硬件构造也要掌握,对我们以后维修工作中,PLC出现问题,需要简单的维修PLC有帮助。

▲中央处理器(CPU)

一般由控制器、运算器和寄存器组成,这些电路都集成在一个芯片内。CPU通过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与存储单元、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相连接。

与一般的计算机一样,CPU是整个PLC的控制中枢,它按PLC中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指挥PLC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CPU主要完成下述工作:

(1)接收、存储用户通过编程器等输入设备输入的程序和数据。

(2)用扫描的方式通过I/O部件接收现场信号的状态或数据,并存入输入映像寄存器或数据存储器中。

(3)诊断PLC内部电路的工作故障和编程中的语法错误等。

(4)PLC进入运行状态后,执行用户程序,完成各种数据的处理、传输和存储相应的内部控制信号,以完成用户指令规定的各种操作。

(5)响应各种外围设备(如编程器、打印机等)的请求。

PLC采用的CPU随机型不同而不同,目前,小型PLC为单CPU系统,中型及大型则采用双CPU甚至多CPU系统。目前,PLC通常采用的微处理器有三种:通用微处理器、单片微处理器(即单片机)、位片式微处理器。

第四,作为维修电工我们要从PLC的编程语言也要掌握:

1、梯形图语言(LD)与电气操作原理图相对应,具有直观性和对应性;电气设计人员易于掌握,目前在小型PLC上应用广泛!

2、指令表语言(IL)指令表编程语言是与汇编语言类似的一种助记符编程语言,和汇编语言一样由操作码和操作数组成。在无计算机的情况下,适合采用PLC手持编程器对用户程序进行编制。目前基本上没什么人使用,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

3、功能模块图语言(FBD)功能模块图语言是与数字逻辑电路类似的一种PLC编程语言。这是一种较新的编程方法,用方框图的形式来表示操作功能,类似于数字逻辑门电路的编程语言。有数字电路基础的人很容易掌握,由于功能模块图能够清楚表达功能关系,使编程调试时间大大减少。目前,这种语言是发展趋势,国际电工协会正在实施发展这种新式的编程标准,而且某些PLC制造厂家,已经在中型及大型PLC开始支持这种语言了!

4、顺序功能流程图语言(SFC),顺序功能流程图语言是为了满足结构化和标准化而设计的编程语言。对于负责的控制系统,内部联锁、互锁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采用流程图语言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设备的动作顺序。比较容易读懂程序,不同的人员都比较容易理解其他人编写的程序,因为程序按照设备的动作顺序进行编写,规律性较强,不需要复杂的互锁电路,更容易设计和维护系统。目前这种编程语言最适合从事工艺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它是一种效果显著、深受欢迎、前途光明的编程语言。

5、结构化文本语言(ST)结构化文本语言是用结构化的描述文本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编程语言。它是类似于高级语言的一种编程语言。在大中型的PLC系统中,常采用结构化文本来描述控制系统中各个变量的关系。主要用于其他编程语言较难实现的用户程序编制。这五种编程语言,我们必须应该要掌握就是梯形图,也是最容易掌握的编程语言。

PLC编程对于电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许多电工之所以成为PLC高手,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编程方法和步骤。本文将为你揭示高手们是如何编写PLC程序的,完成以下这些步骤,你也能成为PLC高手。

一、编写输入口和输出口程序PLC的输入口和输出口是程序与外界交互的重要桥梁。PLC高手在编写这部分程序时,通常会选择使用辅助继电器来替代输入和输出的X和Y。这样做的好处是,当需要修改输入或输出口时,只需修改一处,而无需对整个程序进行大规模修改。同时,他们还会在输出口的程序中设置自动执行和手动执行两种模式。手动执行模式允许设备的各个部件进行单步执行,这对于设备的调试和维护非常有帮助。二、构建启动、停止、急停程序框架在PLC编程中,启动、停止、急停是三个基础且重要的程序。PLC高手会首先编写这三个程序,为后续的程序编写如自动程序、手动程序、故障提示、停机报警等提供便利。这样,他们可以一步一步地添加和完善程序的功能。三、搭建自动运行框架在完成基础程序后,PLC高手会开始编写自动运行框架。他们只会编写框架过程,以便梳理整个机构的运行过程。这样做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控制设备的运行流程。四、实现单个部件和独立机构的自动执行在自动运行框架的基础上,PLC高手会逐一编写单个部件和独立机构的执行自动过程。这样,他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将设备大循环的各个机构加入到程序中,确保设备的稳定运行。

五、处理编程过程中的故障点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故障点。PLC高手会将这些故障点集中起来,以便于在设备出现故障或编写故障登录时能够快速定位和处理。同时,他们还会在编写说明书时,将这些故障点作为重点进行说明,以便用户在使用设备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故障。六、处理轴相关程序对于涉及到轴的程序,PLC高手会编写点动、回零、轴点位等程序点。在自动运行中,他们还会处理气缸运行操作的相关逻辑,确保气缸能够按照预设的轨迹和速度进行运动。七、编写通讯数据处理和数据收集程序在现代工业自动化系统中,数据通讯和处理至关重要。PLC高手会编写通讯数据处理和数据收集程序,以便实现设备与其他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监控和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八、编写调试程序或方案程序为了方便后续的调试和维护工作,PLC高手会编写调试程序或方案程序。这些程序包含了可能用到的各种功能选项,使得调试和维护工作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

九、处理气缸运行相关逻辑对于气缸运行相关的逻辑处理,PLC高手会检测限位超时以及单部机构执行的周期时间。对于涉及到定位的气缸,他们还会处理限稳定部分气缸执行的逻辑,确保气缸能够准确到达预设位置并保持稳定运行。十、采用模块化处理方式为了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PLC高手会尽量采用模块化处理方式。他们将各种检测功能进行模块化处理,使得程序结构更加清晰、易于理解和维护。十一、分块分机构编写程序为了方便程序的管理和维护,PLC高手会将整个程序分块分机构进行编写。每个块都有自己的复位功能,使得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更加稳定可靠。十二、编写触摸屏画面程序在现代工业自动化系统中,触摸屏作为人机交互的重要界面,对于用户来说至关重要。PLC高手会编写触摸屏画面程序,实现设备与触摸屏之间的人机交互功能。这样,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屏直观地了解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操作信息,提高设备的易用性和用户体验。

通过以上步骤的分析和解析,我们可以看到PLC高手在编写程序时所遵循的规律和技巧。这些技巧和规律不仅有助于提高程序的性能和稳定性,还有助于提高编程效率和维护便利性。因此,对于有志于成为PLC高手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掌握这些技巧和规律是非常有必要的。

电工理论基础知识
电工需要掌握基本的电学理论知识,如电流、电压、电阻、功率等基本概念,以及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等基本定律。这些理论知识是电工进行电路分析、故障诊断和维修的基础。

安全用电知识
电工必须熟知安全用电知识,包括电气安全操作规程、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和维护、电气事故的应急处理等。电工在工作中必须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电气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电工需要掌握电气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技能,包括电缆的敷设、电气设备的接线、电气控制系统的调试等。电工必须能够熟练掌握各种电气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方法,确保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电气故障的诊断与排除
电工需要能够熟练诊断电气故障并采取相应的排除措施。这需要电工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故障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电气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电工需要定期进行电气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包括设备的清洁、紧固松动部件、更换磨损件等。这有助于延长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故障发生的概率。

电气图纸的识别与解读
电工需要能够熟练识别和解读电气图纸,包括电路图、电气控制图等。这有助于电工更好地理解电气系统的结构和原理,从而更好地进行维护和维修工作。

电气元件的选用和替换
电工需要了解各种电气元件的性能和特点,能够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气元件,并能够熟练替换损坏的电气元件。这需要电工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的知识储备。

自动化控制的理解与应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电工需要了解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能够熟练掌握PLC、变频器等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编程和调试技能。

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合格的电工应具备处理电气紧急情况的能力,如触电事故的处理、电气火灾的应对等。

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
电工是一项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职业。电工需要保持对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的关注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求。

本期学习:职业技能等级提升学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