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值得收藏!

楼主(2024-03-15):
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 抽奖啦!
目前,PLC在工业生产和自动化控制中是使用率非常高的集中控制设备,PLC代替了繁重的继电器柜,交流接触器柜等,逐渐的在生产和控制中普及使用,PLC的正确接线是PLC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熟练的掌握PLC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的接线是每一个电力作业人员所必需的。
一般情况下,PLC电源输入端接AC220V,是为了给PLC提供运行电源。PLC输出电源端口一般为DC24V,是PLC自带的电源输出。PLC使用过程中,输入端和输出端正确的接线是非常重要,接线正确是PLC工作的前提。
下面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PLC的输入端,输出端常见的接线类型:
一、输入端口常见的接线类型和对象
PLC输入端口一般是输入:
1、开关量信号
按钮,行程开关,转换开关,接近开关,拨码开关等等。
举个简单的例子更加容易说清楚:
按钮或者接近开关的接线所示:PLC开关量接线,一头接入PLC的输入端(X0,X1,X2等),另一头并在一起接入PLC公共端口(COM端)。
2、模拟量信号
一般为各种类型的传感器,例如: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远传压力表,热电偶和热电阻等等信号。
模拟量信号采集设备不同,设备线制(二线制或者三线制)不同,接线方法也会稍有不同。如图所示:
图8-5 PLC与传感器组件的接口电路
(a)两线式传感器;(b)三线式传感器
二、输出端口接线
PLC输出端口接线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继电器输出。
2,晶体管输出。
3,晶闸管输出。
PLC输出方式不同,输出负载所接的电源类型也不同。如图所示:这是PLC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基本接线,属于PLC基本知识。
三、PLC接线过程中的三点常识
1、PLC电源电路
PLC控制系统的电源除了交流电源外,还包括PLC直流电源,一般而言,PLC交流电源可以由市电直接供应,而输入设备(开关,传感器等)的直流电源和输出设备(继电器)的直流电源等,最好采取独立的直流电源供电。大部分的PLC自带24V直流电源,只有当输入设备或者输出设备所需电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才能使用PLC自带直流电源。
2、PLC输入口和输出口的电流定额
PLC自带的输入口电源一般为DC24v,输入口每一个点的电流定额在5mA-7mA之间,这个电流是输入口短接时产生的最大电流,当输入口有一定的负载时,其流过的电流会相应减少。
PLC输入信号传递所需的最小电流一般为2mA,为了保证最小的有效信号输入电流,输入端口所接设备的总阻抗一般要小于2K欧。
图8-5 PLC与传感器组件的接口电路
(a)两线式传感器;(b)三线式传感器
3、PLC输出端口一般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随PLC机型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在1A~2A之间,当负载的电流大于PLC的端口额定电流的最大值时,一般需要增加中间继电器才能连接外部接触器或者是其他设备。
PLC正确接线是PLC有效运行的前提,也是PLC的基本技能,熟练的掌握PLC的接线常识是十分有必要的。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西门子全套”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
文章推荐PLC和变频器通讯接线图详解【案例】TCP调试助手与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一台设备故障连续查了3个半小时,维修过程分析的有理有据!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单按钮启停PLC与变频器怎么进行通讯,又有哪几种通讯方式?三菱FX5U PLC定位利用DOG搜索功能进行原点回归中间继电器的七大作用,你了解多少?图文详解三菱PLC梯形图编程方法,值得学习!【免费】29个工控编程软件安装视频教程,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