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太详细了,轻松掌握PLC触摸屏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 ...
这也太详细了,轻松掌握PLC触摸屏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

楼主(2024-03-15):
示例要求:以维纶触摸屏软件在PC上为主站,以S7-200SMART PLC和V20变频器为从站进行数据通信。上位机可以对S7-200SMARTPLC进行位控制和数据寄存器的读取和写入,对V20变频器的起停控制、点动控制、频率的设定与读取、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的读取。
系统软硬件配置及接线
㈠硬件配置:
S7-200SMART ST20CPU一台。
西门子V20变频器一台。
电脑一台,USB转485转换器、dp9针接头各一个以及双绞线和电源线若干。
㈡软件配置及相关手册
软件:
S7-200SMART ST20CPU使用软件为STEP-Micro/WIN SMART_V2.4。
电脑使用的维纶触摸屏软件为EasyBuilder Pro_V6.01.
手册:
S7-200SMART PULS V2.2
S7-200SMART_系统手册 V2.4
V20变频器操作说明2015/03版,版本号:6SL3298-0AV02-0FP0。
㈢接线
在这里只对通讯线作一个简要介绍用USB转485转换器的D+与dp9针的3号针脚连接然后再与
V20变频器的P+连接,用USB转485转换器的D-与dp9针的8号针脚连接然后再与V20变频器的N-连接,
如下图
通信的设计步骤
1、通信设计前的准备工作
①查找上位机与下位机所共同支持的通信协议,尽量选择编程简单且公开的通信协议。
②查看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信格式的设置方法并提取相关信息。并制成表格备用。
③查找上位机与下位机的读写方式和数据寄存器的地址编号,并提取所需信息制成表格备用
④查找上位机与下位机数据格式都是什么,数据范围,和控制数据的具体含义。
2、硬件接线、参数设置和编写程序
①查看硬件接线并严谨的进行接线。
②设置下位机参数或下位机编程,统一通信格式等相关内容。
③编写上位机程序或组态上位机,注意将相应的寄存器和数据填写到相应位置
3、进行通信调试并总结经验
写入数据查看工作步骤是否与设计相同,如不同查找原因并进行经验总结
(PLC发烧友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来源:技成学员 冀涛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知识免费学!
阅读好习惯,读完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