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机及控制系统故障维修

楼主(2024-03-15):
以北汽新能源EV160车型为例,电机控制器拆装步骤如下(注意穿戴好高压安全防护用品):

(1)关闭点火开关,拆卸低压蓄电池负极,并用绝缘胶带包裹蓄电池负极连接线。

(2)完成高压断电、验电与放电操作(有维护插接器的一定要拆卸)。

(3)放出冷却液,拆卸电机控制器冷却液管路

(4)拆卸电机控制器低压线束

(5)拆卸电机控制器高压线束,并用万用表测量有无剩余电压,利用放电工装释放剩余电压。

(6)拆卸电机控制器的固定螺栓,然后取下控制器。

(7)检查电机控制器线束插接件端子有无弯曲变形或导线环脱落现象

(8)按照与拆卸相反的顺序安装电机控制器,然后添加同型号的冷却液至规定的液面高度。

(9)车辆复位后打开点火开关,检查上电是否正常,路试车辆运转是否正常。

拆卸电机控制器冷却液管路

拆卸电机控制器低压线束

检查电机控制器接线端子

驱动电机检测

驱动电机的检测主要有缺相检测和绝缘检测两种

    方法:当在整车上进行驱动电机的任何检测项目前,必须要穿戴高压安全防护用品,断开低压蓄电池负极,拆下维护插接器,并释放高压部件的剩余电压,严禁带电操作。以江淮iEV6S车型的驱动电机为例。

(1)电机缺相检测

电机缺相是指电机内部某相绕组线圈发生不通电或阻值过大过小的故障,其主要原因为某相线圈烧蚀、线圈断路或接线端子烧蚀等。

1)拆卸驱动电机高压接线盒盖板。

2)检查电机动力电缆接头有无烧蚀现象。

3)拆卸U、V、W三相线,用万用表电阻档分别测量AB、BC、AC之间的阻值,相互之间的差值大于0.5Ω即判定为电机缺相,需要更换驱动电机。

(2)电机绝缘检测

  电机发生绝缘故障通常是由于电机内部进水、绝缘层受热失效或绕组烧蚀对地短路等原因引起的。当电机发生绝缘故障时往往会报出电机控制器故障或整车绝缘故障,进行电机绝缘检测时必须要断开高压线路,用兆欧表对其进行绝缘检测。

1)打开电机接线盒盖板,拆卸动力电缆,将线缆与安装底座完全分离。

2)绝缘表选择测试电压500V量程,分别测量三相绕组的对地绝缘阻值,测试结果均应大于20MΩ。若低于此值说明驱动电机损坏,需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