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学习笔记-杂谈重要概念(1)

楼主(2024-03-15):
CANopen部分:
1. CANopen的LED灯有协议规定,灯怎么闪是不能乱定义的。其中ERR灯的三种状态分别如下:
双闪:表示CAN通讯断线事件
单闪:总线错误超过127个
快闪: 正在自动匹配波特率
2.对象字典里有三个强制参数,即每个CANopen产品都需要有这个三参数:
1000h ---设备类型
1001h ---错误代码
1018h ---产品标识(包含着全球唯一的厂商ID)
此外,2000-5FFFh是厂商自定义的,而6000h以上的都是CiA 4xx的子协议里定义的行业参数。(当然少不了的是1000-1FFFh的通信参数,这也是最重要的CANopen参数)
3.通信参数用对象来描述,我们在介绍通信对象参数的时候,可以比喻成介绍一个人。
人:姓名、性别、年龄、身高等等
对象参数:名称、数据类型、条目数量、数值范围、访问属性等等
4.当定义(介绍)完一个对象以后,我们怎么去访问它呢,于是我引入了索引和子索引的方式来读取对象字典里的参数。对于索引和子索引,可以理解为数组和数组下标。
5. PDO有三种触发方式:定时器、同步机制、远程帧(不建议使用)。有关同步和异步在运动控制应用中,同步可以用于多轴电机运动控制里,而异步就是应用于单轴控制。
那么在三个轴同步是怎么做的呢?即是同时起,同时停。---通常是先设置好分时,然后等待同步信号一起响应。
6.其实PDO没有明确的发送接收,因为都是广播式的。而我们提到的TPDO和RPDO,是站在从站的角度来说的。
RPDO,是主站发给从站的,所以从站是接收PDO。
TPDO,是从站发给主站的,所以从站是发送PDO。
7.映射的过程,就是约定的过程。所以有预设定参数的功能。PDO的优点是快,省带宽。缺点就是更换映射比较麻烦。
8.对于EDS文件,我们可以修改里面的参数的值,但不要去增减里面的参数条目,这样做没有意义,因为EDS增加的条目,不会在CANopen设备里面体现出功能来。
9. SDO只有4个字节是有效数据,另外4个字节是被功能码占用了,当超过4个字节的有效数据时,用分段传输,或者块传输。
10.取消SDO 传输,通常是从站不在线,比如没有上电或者线没有连接好,就在主站设置一个时间,如1S,当超过1S从站没有响应,那么就判定从站不在线,从而取消SDO传输。
11.在SDO分段传输中比较占带宽,于是引入了块传输,不过在块传输的时候不能在传输数据过程中判断是否正确,块传输的中间段不需要确认。块传输中是由CCS 和CS 共同决定是否启用块传输,最多传输128个段数据。
12.同步窗口的长度,决定了运动控制器能传输多少PDO,也就决定了控制多少个轴。但同步窗口的长度变长,会影响精度。
13.紧急报文的同一种报文,只能发送一次。
14.我们前面所讲的PDO、SDO,都是关注CAN报文的8个字节的数据部分,比如PDO的数据是1-8个字节,而SDO肯定是8个字节的。而预定义连接,关注的是COB-ID,主要是对CAN报文的标识区进行划分。
比如 SDO报文581h 08h 04 18 10 01 00 00 00 00 , SDO主要讲数据位的04是什么含义,访问1018h01h;
COB-ID 是关注581h 是什么意思。
15.在CiA401 规定,PDO1是用于数字量的,而PDO2是用于模拟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