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QJ71C24N与三菱变频器通信设置说明

楼主(2024-03-15):
在设备生产中,机台之间存在许多需要交换的信息,可见通信是无处不在的。

目前通信协议也有很多种,今天我们以常用的MODBUS RTU协议进行说明,硬件就以三菱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N与三菱变频器D700做通信测试。

一、硬件配置及接线图

二、参数设置

1、模块设置
①  点击【智能功能模块】,点击【添加新模块】,设置【模块类型】、【型号插槽号】,【指定IO起始地址】,按【确定】结束操作。

②  双击【开关设置】,QJ71C24N模块CH2才是485接口,所以参数是在CH2进行设置。(本例中通信格式:9600 O 8 1,通信协议设置要选择通信协议,这样可以添加MODBUSRTU协议)

③  双击【各种控制指定】,选择【响应返回禁止】(2线制连接,不设置禁止会把发送报文返回来);也可以用程序写,缓冲存储器编号450置1就是响应返回禁止。

2、变频器参数设置
①  根据模块设置的通信格式,将变频器设置同样的通信格式(9600,O, 8 ,1)通信速度9600,奇检验,8位数据长度,1位停止位,站号本例设置为1。

②  设置变频器运行模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控制模式,本例中选择 pr340=1 ,pr79=2

③  设置变频器启动与频率信号来源:本例启动信号用外部,频率用通信。

三、通信协议配置
1、【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串行通信模块】

2、新建协议文件,在通信协议库中添加协议。

3、设置通信协议(读取使用03功能码,写入使用06功能码)。

  通信读写软元件设置一览表 :

4、设置通信协议完成后进行协议下载。

四、程序编写
变频器MODBUS地址要-40001,才是我们需要的地址。

五、总结

1、 QJ71C24N模块通过添加通信协议,不仅仅是能对应三菱变频器,其它支持MODBUS RTU协议设备都可会用操作也简单方便,当QJ71MB91缺货时,可以用QJ71C24N替换,缩短设备开发周期。

2、务必注意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后一定要断电再上电,不然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