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MUDBUS - RTU通讯JE-A伺服

楼主(2024-03-15):
一、硬件伺服与RS485接线部分

二、伺服驱动器侧参数设置部分

PR71功能选择  设置为1111

PR70 Modbus从站站号 设置为1

PF45 奇偶效验 设置为0002无校验位

PF46 不进行通讯超时检测  设置为0

至此我们完成了伺服侧MODBUS-RTU设置,通讯格式为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

校验位:无

停止位:1

报文校验方式CRC

三、FX5U侧设置

以内置RS485串口为例,我们短接PLC侧SDB与RDB引出一根线,SDA与RDA引出一根线,做半双工通讯

将红色方框内协议格式选择为MODBUS RTU

奇偶校验设置为无

停止位1

波特率为19200

以上设置对应伺服侧

四、程序编写

读取示例,此处读取伺服驱动器内设置的负载惯量比

置位M0即触发读取一次并将读取值写入至D0内

五、普通RS485串口读写伺服数据

发送报文格式: 站号+指令码+寄存器地址+读取数据个数(以字为单位)+CRC校验码

01 03 2B 0E 00 01 EC 2D

站号:01

指令:03

寄存器地址:2B 0E  十进制地址 11022

读取个数:00 01  以字为单位一个字16个位,如发现接收值不对请高低8位互换

CRC校验码:EC 2D

返回报文格式:站号+指令码+返回数据长度+数据+CRC校验码

01 03 02 06 B8 BB 96

站号:01

指令:03

返回数据长度:02 两个8位数据,即16位的高八位,与低八位。

数据:06 B8 转换为十进制值1720

一个数据(如站号01)占用Char 数组的一个元素8个位

六、JE-A伺服支持指令功能码

七、寄存器通讯地址祥见

三菱MR-JE-_A 伺服放大器技术次料集(Modbus-RTU通信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