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QJ71MT91模块使用设置

楼主(2024-03-15):
开关设置

设置本机的IP地址,通信条件设置以用户设置参数起动,RUN中写入设置为允许。

端口号设置

基本参数设置,主要设置端口号:

设置本机的端口号和从站的端口号。默认主站和从站都设置502。

自动通信参数设置

1.设置从站的IP地址,如192.168.0.10,注意不能与主站的IP地址一致,否则会冲突

2.设置功能,比如:读取对象设备数值,则选择0500H,写入则选择0005H(看下图)

特别提示:0005H发出功能是16,不是06,如果对象设备没有对应16的功能代码则会出现错误,因此在使用时要确认好应对功能码。(QJ71MB91也一样)

3.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读取设置/写入设置)

读取选择:0000H,1000H~1FFFH

写入选择:0000H,3000H~3FFFH

4.对象MODBUS软元件起始编号(读取设置/写入设置)

设置读取对象或写入对象的MODBUS软元件的起始编号,设置“(实际的软元件编号低5位数)-1”。

例: 保持寄存器400018的情况下将设置“17”

5.访问点数(读取设置/写入设置)

设置写入至MODBUS软元件的点数、从MODBUS软元件读取的点数。

自动刷新设置

设置自动通信的缓存存储器地址对应的PLC软元件,设置读取的地址对应D200。

开始100点,写入的地址对应D300开始100点。例如以上面设置来说明:

读对象设备17号MODBUS地址对应PLC寄存器D200,写对象设备0号MODBUS地址对应PLC寄存器D300。

通过监视软元件地址D200,可以看到读取出来的数值,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