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S2107做MODBUSTCP从站的应用

楼主(2024-03-15):
GOT2000系列支持开放FA网络MODBUS/TCP通讯的从站功能。因此,可以和各种MODBUS/TCP主站机器进行通讯。

本文就以GS2107(MODBUS TCP从站)与PC上位机(MODBUS TCP主站)做通信来说明,是如何进行通信设置的。

一.配置与要求
配置图如下:

要求:

二.通信设置
1、选择【公共设置】→【连接机器设置】菜单

2、显示【连接机器设置】窗口,从列表菜单中选择使用通道。

3、如果选择以下项目,则显示详细设置。【制造商】:[MODBUS]【机种】:[MODBUS主站(GOT:从站)]【I/F】:[以太网:多CPU连接对应]【详细设置】:请根据使用环境进行设置。连接机器详细设置。

请根据所使用的环境进行设置。

*同一通讯驱动程序分配至多个通道时,在第2个及之后设置的通信驱动程序,【GOT机器通讯用端口号】的默认值为6000号以后的最小空号。

4、设置结束后点击【确定】按钮

5、GOT以太网设置◆【GOT IP地址】设置,最后点击【确定】

三.功能代码
MODBUS通讯的信息构成如下所示。

GOT(从站)支持以下功能代码(子功能代码)。

四.屏可设置的软元件范围
1、可监视的位软元件【MODBUS主站(GOT:从站)】

2、位软元件的写入、读取可否【MODBUS主站(GOT:从站)】

3、可监视的字软元件【MODBUS主站(GOT:从站)】

4、字软元件的写入、读取可否【MODBUS主站(GOT:从站)】

五.测试结果

注:

30 34可任意取;

00 00是协议标识符不能改;

00 06是后面字节长度FF 03 00 0A 00 01

FF(255)是站号地址;

O3是字读功能码/06是字写功能码;

00 0A是开始地址编号,此处屏的地址是11,也就对MB地址是10,转16进制所以是0A;

00 01是读取数量,15BE是读取结果。

30 34 00 00 00 06 FF 02 00 00 00 03读位地址100001~100003的状态

接通时返回报文:30 34 00 00 00 04 FF 02 01 07 (07→0111)

断开时返回报文:30 34 00 00 00 04 FF 02 01 00

30 34 00 00 00 06 FF 05 00 00 FF 00 写位线圈地址000001强置为1

注:

30 34可任意取;

00 00是协议不能改;

00 06是后面字节长度FF 02 00 00 00 03/FF 05 00 00 FF 00

FF(255)是站号地址;

读取输入继电器功能码是02

位线圈写入功能码是05

00 00是MODBUS地址

00 03是读取数量

FF 00是强制线圈为ON

六、总结

1、三菱触摸屏是可以做MODBUS TCP从站通信的,但要做通信时注意支持哪些功能码。

2、不同型号的屏注意支持的台数,还是一些注意事项,避免通信达不到要求。

3、注意屏支持的、可设置的软元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