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JEC)伺服FB功能块更新说明

楼主(2024-03-15):
更新说明:因在实践中,存在一些不方便操作,因此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更新修改,简化操作,容易上手使用,效率更高。
更新内容
1、通过实际应用发现,原先的模式切换存在不方便使用,进行更新后,只需启动就可以。
2、原先用速度模式做JOG运行时,如果定位运行中暂停,则不能切换成速度模式进行点动调试;新更改成定位方式做JOG运行不存在模式切换情况,停止后可以继续点动测试。
3、在绝对定位情况下断开启动信号 ,可以更改定位目标,再启动时会以新地址为定位目标 。
(如有疑问或有需要FB功能块,可来信咨询)
一、功能块功能说明
1、伺服初始化
JECInt → 输入功能:正转转矩、反转转矩、循环通讯使能、伺服使能、伺服去能、伺服报警复位、紧急停止(会断使能)、暂停当前动作、继续暂停中的动作。
JECInt → 输出功能:当前控制模式、当前位置、当前速度、当前转矩、循环通讯正常、当前报警代码。
2、控制速度模式
JEC-PV → 输入功能:
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正转启动、反转启动
3、原点回归
(回归方式在伺服参数内设置)
JEC-Home → 输入功能:启动
JEC-Home → 输出功能:回原完成
3.1、伺服回原方式设置
4、绝对定位
JEC-PPABS → 输入功能:
绝对定位位置、定位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启动
5、绝对定位(JOG点动)
JEC-PP-JOG → 输入功能:
点动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正转点动、反转点动
6、绝对定位完成
JEC-PPABS_Completed → 输入功能:
伺服当前位置、定位位置、到位范围正负差值
JEC-PPABS_Completed → 输出功能:
位置到过、位置未到(使用置位和复位同一个M点)
7、相对定位
JEC-PPINC → 输入功能:
相对定位长度、定位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启动
JEC-PPINC → 输出功能:
定位完成信号
8、转矩控制
JEC-Tq → 输入功能:
最高速度限制、运行转矩设置、启动
JEC-Tq → 输出功能:
转矩到达设定值
9、原点正限位反限位开关状态显示
(原点正限反限开关映射更改必须在 【循环通讯使能】断开的状态下进行)
二、调用说明
1、初始化
1、映射对象更改
JetPdoChage → 输入功能:
更改触发信号(上升沿)、PLC 与伺服连接的通道号、连接伺服的 IP 地址
JetPdoChage → 输出功能:
映射更改中(取下降沿为完成信号)
2、原点正限位、反限位状态显示
DOG-LSP-LSN → 输入功能:
轴号 K0 到 K15 对应轴 1 到轴 16
DOG-LSP-LSN → 输出功能:
接收对应轴原点,正极限,反极限状态
FB 功能块的调用过程
#1
必须有初始化功能块。
#2
给定输入软元件,给定输出接收软元件。
#3
**因定位模式中途暂停,会导致无法正常切换至其它模式,请使用绝对定位中的JOG功能块进行点动。
2、速度控制
3、原点回归
4、绝对定位
5、绝对定位(JOG---点动)
6、相对定位
7、转矩控制
四、原点正极限反极限显示,调用示例
对象 IP 是需要更改映射的伺服 IP,M11 为映射完成后会有一个下降沿信号,这个信号可用于下一台伺服更改映射的触发信号,如要更改多台则只需更改 IP 然后将上一台完成信号的下降沿串至下一台的更改触发信号即可,如 M10 改为用 M11下降沿替代即可。
**轴号对应:K0 对应轴 1,K1 对应轴 2,依次类推。
1、点动与定位应用程序示例
可以在定位中,断开定位启动信号,轴会立刻暂停,暂停后可以修改定位目标位置,再次启动定位,伺服会以新设置的目标位置和速度为定位目标和速度。
2、定位模式下的点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