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485BD仿MOBUS RTU主站报文应用

楼主(2024-03-15):
FX3U-485BD仿MOBUS RTU

主站报文应用

前言

Modicon公司于1979年制定了 Modbus协议标准,并用在其PLC产品上。后来Modicon公司被施耐德收购。已成为一种事实标准协议,同时也被IEC-61158工业通信总线规范收录于type 15子集。

Modbus的应用除了常见的过程控制系统,在其他很多领域都有其身影,比如一些楼宇控制,消防控制等等都有大量的产品采用Modbus协议,因为这个协议实现简单,工作可靠,还是标准化的协议!

Modbus分很多实现版本,总的来说是一种应用层协议。从OSI七层模型来看,位于第七层应用层。它定义了在不同类型的总线或网络上连接的设备之间提供”客户端/服务器“通信。对于使用串口的版本,也定义了layer 1和 layer 2,实现在主站和一个或多个从站之间交换MODBUS 报文。

具体有哪些版本呢? 其实主要分两种:

Modbus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 远程终端单元): 这种方式常采用RS-485做为物理层,一般利用芯片的串口实现数据报文的收发,报文数据采用二进制数据进行通信。

Modbus ASCIl: 报文使用ASCII 字符。ASCII 格式使用纵向余校验和。

01硬件部分

02FX3U-485-BD接口定义

SDA:数据发送 +  ,SDB:数据发送 -

RDA:数据接收 +  ,RDB:数据接收 -

03参数设置

本次测试参数:通讯波特率 9600(传送速度),奇偶校验无,停止位1。参数设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程序设置,一种是通过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来设置,任选其中一种即可。如果通过参数写入后,仍然写了程序的,以程序设置为准。

3.1通过参数设置

3.2通过程序设置

3.3程序设置的根据

04测试结果

4.1利用RS指令进行MODBUS RTU报文发送程序

其中D0为从站站号,D1为功能码,D2为从站MODBUS地址高8位,D3为从站MODBUS地址低8位,D4为读取数据长度高8位,D5为读取数据长度低8位,D6D7为CRC校验码(校验范围D0到D5)

M8168为8位数据模式,CRC为CRC校验指令,M8122为发送数据指令,发送完成后会被PLC自动复位,M8123为数据接收完成需要我们通过程序复位。

4.2电脑端串口工具接收到的报文

05总结

通过以上数据可得出:

MODBUS RTU在485总线上不一定需要MODBUS RTU专用模块来进行通讯,我们可以利用具有485通信功能的模块来进行MODBUS RTU报文的组合,并发送报文以达到MODBUS RTU专用模块的通信功能,当然只能做主站,从站仍需要专用具有MODBUS从站功能的模块来实现,或者像FX5U那样自带485串口MODBUS功能来做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