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 FX3G-60MT/ES脉冲点损坏怎么办?

楼主(2024-03-15):
检修型号

本次收到问题反馈的是三菱PLC系列产品,型号为FX3G-60MT/ES。客户机器运转异常,在现场排查过程中发现Y2脉冲点疑似损坏,故送至海亿维修部门进行检修。

检查问题

外部检修
技术工程师首先从机器外部,对每个独立的脉冲点晶体管进行了检测。根据万用表数值显示,正常的输出点在关闭电源的状态下,指针及数值都始终维持在0伏左右。

而发生损坏的晶体管,指针与数值都显示电压在24伏左右。

‍运行测试程序后,控制输出点每秒开关一次,正常晶体管的电压活动数值在0~24伏之间,以固定的频率来回大幅度波动。

而发生损坏的晶体管电压活动数仍在24伏左右,且持续小幅度摆动/跳转。

内部检修
接下来,工程师对该PLC进行拆卸,使用相同的方法对内部的晶体管做了检修测试,进一步确定问题所在。拆开后,很明显看到电路板右下方Y2脉冲输出MOS管发生缺损,而旁边两处正常的MOS管则是完好的。

再次使用数显万用表检测,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MOS管G极,黑表笔接MOS管D极,发现测试该处时,万用表发出蜂鸣报警,说明发生短路。

进行维修

工程师对破损的零件进行了拆卸处理。

并安装上了全新的零件。

最后,使用少量酒精擦拭周围,清理掉灰尘,维修工作就接近尾声了。

检查维修成果

我们将更换好零件后的PLC,再次使用万用表进行检测。

内部检修
结果显示,该处不再短路,已恢复正常。

外部检修
外部检修结果也显示已恢复正常。

由此可见,仅仅是一个极小的零件发生损坏,都会影响机器的正常运行。

因此,在对机器进行操作前,要做到认真检查,排除可能存在的问题,避免接下来的错误操作导致机器报错甚至发生更严重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