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变频器通信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4-03-15):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FX5U变频器通信功能的使用

功能概要

变频器通信功能,就是以RS-485通信方式连接FX5可编程控制器与变频器,最多可以对16台变频器进行运行监控、各种指令以及参数的读出/写入的功能。

• 可以对本公司产变频器:

FREQROL-F800/A800/E800/F700P/A700/E700/D700/CS80系列进行链接

• 可以执行变频器的运行监视、各种指令、参数的读出/写入

• 总延长距离最长为1200m(仅限由FX5-485ADP构成时)

01 系统构成

(1)可以使用内置RS-485端口、通信板、通信适配器,使用变频器通信功能

(2)串行口的分配不受系统构成的影响,固定为下列编号

02 变频器通信功能的通信规格

03 接线

04 变频器的指令代码和参数

(1)变频器的读出和写入指令代码

(2)变频器的参数

连接对象:内置RS-485端子时通信设定的内容(必须项目)

根据实际应用进行设置(PU端口与RS-485端子)

连接对象:PU端口时通信设定的内容(必须项目)

05 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设定

协议格式选择为[变频器通信]时,会显示以下画面:

06 变频器通信指令的种类

在变频器通信指令中,根据数据通信的方向和参数的写入/读出方向,有以下6种指令:

指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