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关于FX5U内置模拟量功能的应用

楼主(2024-03-15):
模拟量的编程使用在工控领域用处十分广泛,模拟量模块通过对物理量(压力、位置、流量等)物理参数的信号进行采集,将其转换为工程所需要的电压或电流信号,然后经过PLC程序对值进行处理后转换输出,进一步通过模拟量输出来对设备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鉴于FX5U系列PLC自身只提供2路模拟输入信号、1路模拟输出信号,以下篇幅就针对FX5U内置模拟输出功能的使用介绍。

一、性能规格

二、外部设备连接

V+为内置模拟量正极输出,V-为内置模拟量负极输出。
硬件连接点图示(红色框为模拟量输出连接点)

参数设置前了解一下内置模拟量的输出处理过程:

保证有输出的是基本设置部分(以上文字红色标识部分),也是必设选项。

**参数设置与通过程序对对应特殊继电器继存器地址进行操作产生的操作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只需二选一就可以了,如果进行了参数设置,就无需再进行程序编写设置了。

四、对应特殊继电器寄存器地址

五、程序示例试运行

六、测试运行结果

模拟电压0~10V与PLC的数字量(输入)0~4000对应。

以下是数字量分别取值D0=0;D0=2000;D0 = 4000时对应模拟量输出端口电压值:

七、总结测试结果

FX5U内置模拟量输出仅支持模拟量电压输出(0 - 10V)。如出现刻度值与现场设备应用对应不一致,可通过【比例缩放功能】进行调整;如出现电压模块端与使用设备端零点值不一致,可通过【移位功能】进行零点校正。

八、错误诊断
**此处错误代码在编程软件中菜单栏【诊断】→【模块诊断(CPU诊断)】中的错误信息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