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内置简易直线插补的使用

楼主(2024-03-15):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FX5U内置简易直线插补的使用

在设备制造中,由于生产工艺的需要,常有用到两轴同时联动的,而FX5U内置定位功能中就有着简易直线插补的功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实现两轴的联动,简化操作的同时也提高生产效率,下面,我们就这个功能进行简单的使用介绍。

01 参数设置

(1)打开参数设置(如图)

(2)基本设置

a.基本参数设置

b.原点参数设置(详细参数设置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3)插补设置(如图)注:更改插补长度和速度时要选择使用软元件

(4)最重要的一步是:设置完成后一定记得点击“确定”及“应用”

02 插补定位的使用说明

通过表格运行指令,以指定的矢量速度,向目标位置移动。是CPU模块以表格中设定的定位地址和指令速度为基础进行计算,配合开始时机的简易的2轴插补运行。速度指定方法中包括合成速度和基本轴速度两种。(插补速度指定方法)最高速度、偏置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使用基准轴的设定。

TBL指令可处理指定表格单体,DRVTBL指令可处理多个表格的步进运行和连续运行,DRVMUL指令可处理多轴的表格(也可连续运行)(步进运行,连续运行)。

此外,TBL指令只支持CPU模块。

03 插补定位的使用说明

(1)指令TBL说明

(2)设置轴数据程序

(3)启动TBL程序

04 总结心得

1.FX5U内置简易直线插补的操作比较简单、易懂、实用,大大简化了编程和操作的复杂度;

2.直线插补功能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了很好的精度和稳定性,使得机器的运动更加平滑和精准;

3.直线插补功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和效益,使得工作更加高效和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