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16ET/ES-H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介绍

楼主(2024-03-15):
1、 产品概要
FX5-16ET/ES-H为三菱FX5系列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与FX5 CPU模块连接后,用于扩展高速输入输出功能的模块。也可作为通用输入输出使用。
2、性能规格:
(1)硬件规格:
项目
规格
消耗电流
DC5V
100mA
DC24V
125mA(输入电路使用外部电源时的消耗电流85mA)
质量
约0.25kg
外包装颜色
芒塞尔色系0.6B7.6/0.2
■输入规格
输入点数
8点
连接形式
螺丝式端子排(M3螺丝)
输入形式
漏型/源型
输入信号电压
DC24V +20%,-15%
输入信号电流
5.3mA/DC24V
输入阻抗
4.3kΩ
输入灵敏度电流
ON
3.5mA或以上
OFF
1.5mA或以下
输入响应频率
•X0~X5:200kHz
•X6、X7:10kHz
输入响应时间
ON时
•X0~5:2.5μs或以下
•X6、7:30μs或以下
OFF时
•X0~5:2.5μs或以下
•X6、7:50μs或以下
输入信号形式(输入传感器形式)
无电压触点输入
漏型:NPN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
源型:PNP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
输入动作显示
输入ON时LED灯亮
■输出规格
输出点数
8点
连接形式
螺丝式端子排(M3螺丝)
输出形式
晶体管/漏型输出
外部电源
DC5-30V
输出动作显示
输出ON时LED灯亮
最大负载
0.5A/1点
每个公共端电阻负载的合计负载电流如下所示。
•输出4点/公共端:0.8A或以下
(2):定位功能的性能规格:
项目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
控制轴数
2轴/1台,可连接最大4台可从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的通用输出输出脉冲•第1台 轴5:Y、轴6:Y+1•第2台 轴7:Y、轴8:Y+1•第3台 轴9:Y、轴10:Y+1•第4台 轴11:Y、轴12:Y+1: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的起始输出编号
最大频率
200kpps(脉冲换算为200kpps)
定位程序
使用顺控程序创建表格运行(可使用GX Works3设定)•表格数据在软元件上执行时:100数据/轴
定位
脉冲输出模式
PULSE/SIGN模式CW/CCW模式
定位范围
控制单位
电机单位制、机械单位制、复合单位制
每转的脉冲数
0~2147483647
每转的移动量
1~2147483647
位置数据倍率
1、10、100、1000(倍)
定位范围
2147483648~+2147483647(电机/机械/复合单位制)
速度指令
速度指令单位
由所设定的单位制决定
偏置速度
0~200kpps(电机/复合单位制)0~2147483647(机械单位制)
最高速度/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
1pps~200kpps(电机/复合单位制)1~2147483647(机械/复合单位制)
加速时间
0~32767ms
减速时间
0~32767ms
加减速处理
梯形加减速
绝对位置检测(读取ABS当前值)
使用DABS指令
插补功能
通过2轴同时启动进行简易直线插补运行
启动时间(从开始执行指令到开始脉冲输出的时间)
使用外部开始信号时:300μs以下插补运行:400μs以下
3、外形尺寸图
4、输入输出接线与接线案例
5、软件设置
6、简单程序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