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20PG-P定位模块使用介绍

楼主(2024-03-15):
1、 产品概要

FX5-20PG-P是2轴脉冲串定位模块,通过驱动模块, 并借助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进行高速﹑高精度定位的智能功能模块。

2、性能规格

项目规格
控制轴数2轴
脉冲输出形式晶体管
插补功能2轴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
控制方式PTP(Point To Point)控制、轨迹控制(直线、圆弧均可设置)、速度控制、速度·位置切换控制、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控制单位mm、inch、degree、pulse
定位数据600数据/轴
模块备份功能通过闪存保存定位数据、块启动数据(无电池)
定位定位方式PTP控制:增量方式/绝对方式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增量方式/绝对方式
位置·速度切换控制:增量方式
轨迹控制:增量方式/绝对方式
定位范围■绝对方式时•-214748364.8~214748364.7μm•-21474.83648~21474.83647inch•0~359.99999degree•-2147483648~2147483647pulse■增量方式时•-214748364.8~214748364.7μm•-21474.83648~21474.83647inch•-21474.83648~21474.83647degree•-2147483648~2147483647pulse■速度·位置切换控制(INC模式)/位置·速度切换控制时•0~214748364.7μm•0~21474.83647inch•0~21474.83647degree•0~2147483647pulse■速度·位置切换模式(ABS控制)时*1•0~359.99999degree
速度指令0.01~20000000.00mm/min0.001~2000000.000inch/min0.001~3000000.000degree/min1~5000000pulse/s
加减速处理梯形加减速、S字加减速
加减速时间1~8388608ms 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均可4模式设置
急停止减速时间1~8388608ms
启动时间1轴直线控制0.5ms
1轴速度控制0.5ms
2轴直线插补控制(合成速度)0.65ms
2轴直线插补控制(基准轴速度)0.65ms
2轴圆弧插补控制0.83ms
2轴速度控制0.83ms
高速启动功能通过定位启动信号进行的启动30μs
通过外部指令信号进行的启动20μs
启动时间调整功能0.00~10000.00ms(0.01ms单位)
最大输出脉冲200000pulse/s
手动脉冲器输入最大频率100000pulse/s
伺服间的最大连接距离2m
输入输出占用点数8点
对应的CPU模块FX5UJ CPU模块(从首批产品开始支持)•FX5U CPU模块(Ver.1.050~)•FX5UC CPU模块*6(Ver.1.050~)
对应工程工具FX5UJ CPU模块GX Works3(Ver.1.060N~)
FX5U/FX5UC CPU模块GX Works3(Ver.1.035M~)

3、系统配置

4、接线端子说明和接线示例

5、软件设置

6、简单程序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