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ENET-ADP与电脑直接通信设置

楼主(2024-03-15):
(一)准备工作:

1、网线一根,交叉或平行的网线都可以,

FX3U-ENET-ADP(以下都简称ADP)使用网线序    号是1-2- 3- 6.

2、电脑需安装GX WORKS2软件,旧版GX DEVELOPER软件不行

3、一台ADP,一台FX3U PLC(注:CPU版本一定得3.10以上,否则不能用)

(二)操作方法

1、网线连接ADP与电脑,GX WORKS2打开后不需要设置,(如图所示)

2、电脑无需要设置IP地址

3、具体步骤如序号:

注:如出现第8步情况,则说明连接成功。如果是第9步情况,则说明连接失败,再检查网络连接是有其它网络连接,如有则设置为禁用,防止通信干扰。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