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如何把FX3U替换为FX5U?

楼主(2024-03-15):
FX3U已经使用10多年,对于老用户来说FX3U是再熟悉不过了。时代在变化,需求也不断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用户在使用FX3U时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实现不了控制要求,那怎么办呢?不用担心,三菱已给出了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用FX5U来解决用户所遇到的问题,可以进行升级,FX3U所能实现的功能用FX5U基本都能实现,FX5U有的功能FX3U是不具备的,所以使用FX5U可以让设备功能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方便实现要求,既然有那么多处,怎么进行升级呢?接下来教大家如何进行升级。

一.硬件
1.选择替代机型

FX3U→FX5U时的建议替代机型一览(CPU模块)

FX3U→FX5U时,需替换的扩展设备一览

FX3U→FX5U,也通过连接总线转换模块(FX5-CNV-BUS)得以使用的FX3U的扩展设备

FX3U中使用的电池(FX3U-32BL)也可在FX5U中使用
2.外形尺寸图

从上面可以看出,型号对应点数一样的外观尺寸是一样的

二.软件
1. 转换程序替换工程时,请安装下述版本的工程工具

注意事项

1. 要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请事先用GX Works2实施转换。

2. 要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请事先删除GX Works2的安全性(用户管理、

访问权限的设置)后,再读出工程,GX Works2工程设置了安全性时,读出将被中断。

3. 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需要Administrator权限。

操作步骤

1. 启动GX Works3

2. 打开FX3U的工程([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文件]>[GX Works2格式]>[打开工程]>选择工程

3.此时会显示以下画面
显示以下更改目标机型和转换方式的选择画面。选择更改目标机型和转换方式后,请按[执行]按钮

4.替换完成后会显示下述结束信息

5.确认“输出窗口”的机型更改结果

6.设定系统参数中CPU的型号
  [系统参数]>[I/O分配设置]>型号>确定

7.执行转换   [转换]>[全部转换]>[确认]

到了这里基本完成了程序转换,也就是FX3U升级到FX5U。我们再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再进行一些改动,也可以根据控制要求进行模块的添加,匹配控制要求,更加完善设备需求。----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