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如何通过触摸屏上传下载程序?

楼主(2024-03-15):
提问
FX5U如何通过触摸屏上传下载程序?
我们用实际案例说明:屏是GT2310,PLC是FX5U-64MT,连接方式是内置以太网通信。
下面我们展示操作步骤:
步骤1
打开GX Works3编程软件,点击连接目标,双击Connection。
步骤2
选择其他连接方法,点击其他连接方法(打开连接目标指定画面)。
步骤3
计算机侧I/F----双击串行/USB , 弹出对话框,选择USB。(本次案例是MINI USB穿透)
注:如果一开始是以太网插板,则会出现如下对话框,选择是。
步骤4
可编程控制器侧I/F----双击GOT, 弹出对话框,选择使用GOT(以太网)透明传输功能。点击设置,打开设置PLC的IP地址。
步骤5
其他站指定----点击无其他站指定, 弹出对话框,点击通信测试,提示已成功与FX5UCPU连接,说明通信正常,最后按确定结束。
总结
从本次案例中,可以感受到三菱的产品在功能应用的方便性。有多种方式进行连接选择,不会因忘记带下载线而烦恼,程序调试与屏操作不冲突,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