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如何实现OPC UA通信?

楼主(2024-03-15):
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日本三菱的e-f@ctory,中国智能制造2025,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数据和信息交互标准,OPC UA是其中一大主流,OPC统一架构(OPC UA,IEC62541)是一套安全、可靠且独立于制造商和平台并用于工业通讯的数据交互规范。

该规范使得不同操作系统和不同制造商的设备之间可以进行数据交互。

今天我们来看看三菱PLC如何实现OPC UA通信,从而帮助使用三菱PLC的客户实现智能制造,请跟着我们的步骤来。

目前,三菱只有R系列RPLC和Fx5U才能支持OPCUA,RD81OPC96模块支持OPC UA服务器功能,由于计算机编程实现OPC UA客户端非常容易实现,因此也基本能够达到客户要求。

1、系统配置

2、CPU设置
使用GX Works3,进行模块配置,分配模块I/O地址。

3、 OPC UA服务器(RD81OPC96模块)设置
使用MELSECiQ-R series OPC UA Server Module Configuration Tool对RD81OPC96进行设置。
3.1  网络设置
选择[Tool]→[Network Setting],设置模块的IP地址。

3.2  OPC UA服务器设置
选择[Tool]→ [OPC UA Sever Setting],使用默认设置。注意:这里的End Point就是OPC UA客户端需要填写的连接地址。

3.3  安全设置
选择[Tool]→[SecuritySetting],使用默认设置。

3.4  地址空间设置
[Address Space]右键[New Target Device],使用默认设置。这里设置的是目标设备PLC。

在设备[Dev000]上右键[NewData Tag],进行设置PLC的软元件。本例子设置一个字D100,一个位M1000。如下图。

3.5  将设置好的参数写入模块
选择[Online]→[TargetSetting]设置连接目标,然后将参数写入模块[Online]→[Write to OPC UAServer Module]写入之前需要先设置模块访问账号以及密码,本例使用默认值,也可以自行更改。

4、 OPC UA Client设置
此次测试,OPC UA Client使用的软件是OPC官方提供的测试Demo,请自行到官网下载。官网下载的测试软件功能很多,我们只使用DA Client运行首页,如下图。

4.1  运行DA Client(OPC UA客户端软件)

在地址栏填入OPC UA服务器地址,也就是三菱RD81OPC96模块的End Point地址:opc.tcp://192.168.3.3:4840。(注意,端口号千万不要设错。)然后点击Connect按钮,连接成功后左下角会有显示。

4.2  数据监控以及写入
点击Adress Space左边+号,展开后会看见OPC模块设置软件设置的两个Tag,分别是Tag001,Tag002,点击右键将他们加入监控画面,在监控画面可以点击右键进行读取,写入等操作。本例,将100的值写入D100,M1000位True。参考下图。

执行完如此写入后,通过GX Works3监控PLC程序可以验证是否写入正确。

以上就是三菱PLC通过RD81OPC96模块实现OPC通信的过程,其中只演示了OPC UA的Data Acess的DA Client功能,不过这也是通过OPC UA进行数据通信最常用的功能,如果要实现其他功能,需要使用其他功能软件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