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内置以太网接口常用功能的介绍

楼主(2024-03-15):
FX5U内置以太网接口常用功能的介绍

前言

目前FX5U已在市场上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应用场合也很多,但很多人只知道FX5U有内置以太网接口,却不知道其接口有哪些功能的应用,本文就常用以太网接口的功能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以便在后续的工作中加以应用,丰富设备的功能。

与MELSOFT产品以及GOT的连接

❶与工程工具的直接连接

在以太网搭载模块与工程工具(GX Works3)连接时,可以不使用集线器,而仅使用1根以太网电缆进行直接连接。

进行直接连接时,可在不设置IP地址和主机名的情况下进行通信。

❷经由集线器连接

通过集线器连接至以太网时,需要进行以太网搭载模块侧以及MELSOFT产品(工程工具等)或GOT侧的设置,进行集线器连接时,注意所有连接设备的IP地址要在同一网段内。

SLMP功能

SLMP(SeamLess Message Protocol)是使用以太网,通过TCP及UDP,从外部设备(计算机及GOT等)访问支持SLMP的设备所需的协议,因此可以进行CPU模块的动作监视、数据解析和生产管理等操作。在SLMP的控制步骤中,只要对象设备可以收发报文,就可以使用SLMP执行通信。CPU模块的以太网端口,可以作为SLMP客户端使用。

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与对象设备侧(计测器·条形码阅读器等)的协议相一致,可以在对象设备与CPU模块间发送接收数据。

通过工程工具可以进行与对象设备通信时必要的协议设置。

协议的设置可以从预先准备好的通信协议库(SLMP(4E帧)、MODBUS/TCP*1等)中选择,或任意创建及编辑。

Socket通信功能(套接字,或无协议通信)

通过专用指令与通过以太网连接的对象设备以TCP及UDP协议收发任意数据的功能。

MODBUS/TCP通信功能(可做主从站功能)

使用FX5的MODBUS/TCP通信功能时,可与将FX5作为从站并通过以太网连接的各种MODBUS/TCP主站设备进行通信。

❶对应主站功能及从站功能,1台FX5可同时使用为主站及从站。

❷台CPU模块中可用作MODBUS串行通信功能的通道数最多为8个连接。

❸在主站中,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控制从站。

简单CPU通信功能

可以使用以太网端口与通信对象设备进行连接,并以指定的时机对指定的软元件数据进行发送和接收。

仅通过GX Works3进行简单的参数设置,即可以构建无程序的通信系统。

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

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是应用了通用以太网的FA网络。

使用链接软元件,在主站与远程站间定期(循环传送)进行数据通信。

具有以下特点:

❶降低系统的成本(不使用专用的网络模块,因此可削减系统成本)

❷协议的并存(与其他通用以太网协议并存。因此,可构建FTP、HTTP、SLMP等并存的网络。)

❸方便的系统构建(通过主站设置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全体的设置。在远程站中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后,即可进行循环传送。无需在远程站设置主站的信息)

结束语

❶FX5U做以太网设备使用时,最大连接数量是8台,做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连接时最大是16台;

❷FX5U做以简单CPU通信功能时最大是16台;

❸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连接伺服时,拓扑结构可线形连接,也可星形连接,(推荐星形连接方式);

❹MODBUS/TCP通信功能可做主从站功能,做从站时只需要MODBUS/TCP设备即可,如做主站时可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方式,或者使用简单CPU通信功能方式,两者都是可以实现主站功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