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RD77简单运控模块速度位置模式应用

楼主(2024-03-15):
RD77简单运控模块速度位置模式应用

前言

此次使用三菱软件模拟功能进行功能演示,无需硬件,应用场景。

什么叫速度模式?

答:伺服的速度模式类似变频器控制普通马达一样,控制其速度大小与方向,而不关注跑多远,然而伺服的速度模式不仅能指定速度和方向,还能进行输出转矩的限制。

那什么是位置模式?

答:位置需要一个参照物,我们相对于参照物有一个绝对的距离,这个距离叫做绝对位置,按控制来说就是绝对定位。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物的情况下以自身作为参照时,我们向任意方向所走的距离,所走距离就是相对距离,其控制就是相对定位。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速度位置模式呢?

答:当事先不知目标位置的距离,但知道要去的方向以及在这个方向上会经过一个特殊的标识点,而经过这个标识点后获得了目的地或标识点的距离时,我们就可以用到速度位置模式。

这样用有什么优势?

一、可以减少机械安装的精度要求,因为我的位置其实是每次都以固定的标识点在定位;

二、可以减少因多次运行而造成的累积误差,因为我们的位置每次都在以固定的标识点(原点)做相对定位。

硬件系统配置

硬件:基板R33B  + 电源模块R61P + CPU模块R04CPU  + 简单运控模块RD77MS2

软件:三菱PLC编程软件GxWork3

参数配置

无硬件模拟环境需要的设置,以GxWork3的系统模拟器进行模拟。

程序样例

此次模拟以指令方式切换。

动作示例图示

可以设置在速度模式运行下是否更新当前进给位置更新,或者清零,不更新。

使用外部IO的情况下设置,也可选择使用DOG信号点作为切换位置。

涉及参数的说明。

注意事项:切换前需要提前将速度位置切换允许标志置1,运行中的轴停止功能依然生效,当没有进行当前值更新时每定位一次当前进给值会进行累加。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