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04 内置以太网 Modbus/TCP 通信(通讯协议支持) ...
R04 内置以太网 Modbus/TCP 通信(通讯协议支持)

楼主(2024-03-15):
一.硬件配置
R 系列:R61P,R04CPU, R38BIQ-F 系列:FX5U-32MT/ES(模拟服务器)
二.网络接线
三.数据流控制要求
FX5U 的数据寄存器 D 地址的 Modbus/TCP 地址是(0——8000)如下图D0-D4 就是 0 开始 5 个字。D20 就是 20 开始的地址。
四.R04 系列设置(客户端)
1.IP 地址设置
2.设定 Active—通信协议——端口号
3.输入对象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4.通信协议支持功能设定4.1 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以太网内置 CPU
4.2 (读)文件——新建——协议号——添加,通信协议库——Modbus/TCP——03 RD
4.3(写)同上方法设置。
4.4 设置批量软元件编辑——批量设置软元件协议一:
协议二:
4.5 写入 R04PLC 中。
五.FX5U(服务器)设置
1.IP 地址网关等设置,Modbus/TCP 选择使用。
2.对象设备链接。
3.写入 FX5UPLC 中。
六.程序编辑
1.指令分析 SP.SOCPEN(打开处理,即打开端口)
U:“U0”,虚拟号(固定值)S1:K5 :网络链接 NO(1-16)S2:D0 :控制字首地址
D:(M1 指令完成时通过 1 个扫描变为 ON 的软元件异常完成时(d)+1 也将变为 ON。
2.指令分析 SP.ECPRTCL
U:“U0”,虚拟号(固定值)S1:K5 :网络链接 NO(1-16)S2:K2 :连续执行的协议数(1-8)S3:D200 :控制字首地址(+0——+17)
D:(M1 指令完成时通过 1 个扫描变为 ON 的软元件异常完成时(d)+1 也将变为 ON。
七.调试监控数据
八.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