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以太网Modbus Tcp仿MES连接使用

楼主(2024-03-15):
随着现在生产制造设备的发展,客户对以太网连接对信息的交流要求越来越高,对设备状态的监控及对设备的生产情况需要做到实时了解。这时上位机的MES系统就成为了焦点,那我们的PLC是如何与MES相连呢?今天我们就说其中一种:FX5U以以太网形式的MODBUS TCP从站的方式与MES连接的配置及实现过程进行描述。
一、硬件配置
1、FX5U-PLC
2、MES客户端上位机
二、硬件连接
三、PLC端参数设置
1、进入GXWORK3导航里的【参数】栏
2、展开能数栏找到【FX5UCPU】
3、展开【 FX5UCPU 】栏下面的模块参数找到【以太网端口】
4、双击【以太网端口】在【设置项目中】设置PLC本机IP (自节点IP)
5、在设置项目中找到【对象连接设置】双击右边的省略号
6、在弹出的对话框在【以太网设备(通用)】中将Modbus Tcp 托至左下脚设备连接窗口内
7、点击反映设置并关闭按钮,至此我们PLC内部的Modbus Tcp从站已配置完成。**写入PLC后必须进行断电重启,设置才会生效
四、PLC端地址分配情况
如上图,如上位机需对Y0进行操作,即控制线圈的0地址即可;需控制M0则控制线圈的8192地址即可;需对D0进行操作,即操作保持寄存器0地址即可。以上点位数据,上位机可进行读取状态和值的操作,也可进行写入状态和值的操作。以上地址是以十进制标示,如果测试软件的数据是以十六进制的操作,则需将十进制地址转换成十六进制地址来对应需要操作的地址。以下为Modbus Tcp支持的功能代码及访问规格。
五、通讯测试
我们用03H这个指令对PLC的D100的数据值进行读写操作测试。**D100转16进制,地址为64h(100)1、读取D100时:发送报文为00 00 00 00 00 06 01 03 00 64 00 01
2、写入D100的值时:发送报文为00 00 00 00 00 09 01 10 00 64 00 01 02 00 C8
六、故障诊断
无响应:1.通过GxWork3的【诊断】——→【以太网诊断】 来查看我们Modbus Tcp端是否被主站正常连接,如果连接正常,在对应的通道号中显示连接中,若没有正常连接则会显示切断中或者无法显示有响应但不返回正确的状态或者值:2.以下为异常说明
七、总结
从以上来看,即然MES终端客户端可以通过Modbus Tcp对我们的PLC的数据寄存器和M点直接进行读写操作,那我们和MES通讯实则是只需要配置好Modbus Tcp,将MES需要的数据填入到事先和上位机那边商量好的PLC的具体地址即可。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
了解更详细的内容说明或案例可来电咨询,我司可为广大三菱用户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