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通用以太网TCP通讯

楼主(2024-03-15):
目前在PLC与第三方仪表进行通讯中,越来越多会使用网线通过以太网进行信息交互。网线通信具有三大优点:一是接线简单,只需接一根网线将两个网口插在一块或者通过交换机直插便完成了硬件连接;二是抗干扰能力强,信息的准确度高;三是可以通过无线WIFI作为媒介实现无线通讯。

一、硬件

1、FX5UPLC一台

2、报文测试电脑一台

3、连接方式

二、编程软件参数配置
1、导航→参数→FX5UCPU→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

2、自节点设置,PLC的IP地址:

3、TCP通讯通道号与端口设置:

3.1 在此我们作为服务器被电脑端测试软件连接,当然也可以作为客户端去连接电脑服务器端:

在2所示处箭头指向PLC即PLC作为服务器被连接,若箭头向外,则PLC作为客户端去连接其它服务器端。**在PLC配置好服务器端会自动开启无需额外增加开启程序段,如果是作为客户端,则需增加程序段对连接通道进行打开连接的处理。

三、程序示例
1、置位M3000发送数据后,客户端将收到以D300为数据长度(单位为字节),D301为数据起始的数据:

2、当客户端发来数据时,D500存接收到数的长度(字节单位),D501存接收到的数据的首地址依次往后存所有接收到的数据:

2.1 发送指令说明:

2.2 接收指令说明:

四、测试软件连接状态
1、PLC端查看连接状态:诊断→以太网诊断

若显示连接中,则客户端与服务器连接正常;若显示切断中,则处理未连接状态。2、PLC发送的显示:

3、PLC接收的显示:

五、测试结果总结
**若出现数据不一致时,有可能是因为高低8位数据需要对调。可通过SWAP指令进行数据高低8位对调,接收数据时需将接收到的数据结尾以后的数据全部清零,不清零可能出现屏上显示数据与发送数据不一致的现象,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接收只刷新到对方发送长度的数据。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
了解更详细的内容说明或案例可来电咨询,我司可为广大三菱用户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