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博图的三种视图:设备、网络和拓扑,它们有什么不同 ...
TIA博图的三种视图:设备、网络和拓扑,它们有什么不同?如何使用它们实现自动化系统的组态、通信和诊断?

楼主(2024-03-16):
上节回顾:TIA博图笔记分享:分布式IO从站与主站如何互联?这篇文章告诉你设置IP地址和设备名称的方法,让你轻松搞定
本节重点:设备、网络和拓扑视图的介绍
在开始学习之前,还是需要祝大家中秋快乐
“ TIA博图是西门子的一款集成自动化软件,可以用来对S7-1200和S7-1500系列的PLC进行编程、仿真、诊断和监控。在TIA博图中,硬件和网络编辑器为项目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视图,分别是设备视图、网络视图和拓扑视图。这三种视图有各自的概念、功能和实际性,也有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
设备视图
设备视图是用来显示项目中单个设备及其模块的结构和属性的。在设备视图中,可以从硬件目录中拖拽所需的设备和模块到导轨上,并对它们进行参数设置、地址分配、模块诊断等操作。
设备视图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地组态硬件,并查看每个模块的详细信息。
—
网络视图
网络视图是用来显示项目中所有设备之间的通信关系的。在网络视图中,可以看到不同设备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网络类型(如PROFINET、PROFIBUS等)和网络组件(如交换机、路由器等)连接起来的,并可以对网络进行配置和诊断。
网络视图可以帮助用户清晰地了解整个网络的拓扑结构,并优化网络性能。
—
拓扑视图
拓扑视图是用来显示项目中所有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关系的。在拓扑视图中,可以看到每个设备有哪些端口,以及端口之间是如何用电缆连接起来的,并可以对端口进行设置和诊断。
拓扑视图可以帮助用户检测和排除网络中的连接错误,并实现无介质可更换设备的功能。
—
关联和区别
设备视图、网络视图和拓扑视图三者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展示项目中硬件和网络的情况,都是为了实现自动化系统的有效组态、通信和诊断。
它们都可以在硬件目录中选择所需的设备和模块,并将它们添加到相应的位置。
它们都可以在编辑器中切换查看,也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窗口进行对比。
它们都可以在在线模式下与实际硬件进行数据交换,并显示在线状态。
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设备视图只显示单个设备及其模块,而网络视图和拓扑视图都显示所有设备及其连接方式。
网络视图只显示逻辑上的通信关系,而拓扑视图还显示物理上的连接关系。
拓扑视图要求设备支持PDEV(物理设备)功能,而网络视图不需要。
拓扑视图可以实现无介质可更换设备,即当某个IO设备损坏时,直接拿一个新的换上去,不需要分配设备名称和IP地址,就可以实现通信功能,而网络视图和设备视图不能实现这一功能。
如果没有拓扑视图的话,那么对应从CPU接出来的网线就会显得“随意性”,反正只要能通讯上,哪怕全部都从CPU上连接那也无所谓的,而有了拓扑视图之后,就从一支散军变成了正规军,规定好了必须从那接到那的走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