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博图从入门到精通:关于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4-03-16):
上节回顾:TIA博图从入门到精通:S7-1500信号模块的功能介绍

本节重点:数字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的常见问题

前面介绍了关于西门子的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的基本知识,而实际中我们也遇到几个数字量和模拟量的一些相关问题,下面简单罗列一下。
数字量的信号0和信号1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个0V和24V电压

对于信号0,最真实的电压范围是在-30V到+5V之间,都算是信号0,而信号1的电压范围是处于+11V到+30V之间。那如果一个信号的电压范围处于+5V到+11之间的话,那这个信号是0还是1呢?

事实上,如果这个信号处于这个范围的话,就是我们定义出来的一个干扰信号,处于这一个电压范围的信号,CPU读取到的信号会是0和1的两种可能性。

数字量输入信号的有效时间

当数字量从0到1或者从1到0的过程时,是有一个时间判别标准的,最短时间最起码要3ms,也就是说,如果从0到1或者从1变到0的过程时间小于3ms的话,那么还是会保留着之前的状态,

模拟量模块如何连接两线制或四线制的传感器?

对于两线制传感器:传感器自身的供电和对外信号的传输共用两根线,这两根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

四线制传感器:传感器自身的供电线和对外信号的传输线分开一共四根线,两根电源线、两根信号线

而对于能直接支持两线制的AI模块,我们可以直接将传感器的两根线直接接到AI模块上即可。因为对于这种支持两线制电源模拟量模块来说,只要在程序上设置为两线制电流测量,这个时候模块上的通道既扮演电源供电角色,又扮演着采集信号的角色。

而对于不能直接支持两线制的AI模块来说,那就只能换另外一种接线方式。因为在这种模块内部,没有这样的恒流源,无法直接给两线制传感器直接提供工作供电。这个时候只能从外部接一个直流电源,而传感器只能从信号+进入,从信号-出来接到外部的直流电源的0V。

如果模块的带载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还是依旧使用两线制模块去接传感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不行的,只能通过外接一组足以带的动电源供电,另外程序上需要设置为四线制的通道去连接外部传感器才可以。

想要了解更多的TIA博图知识,关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