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博图新手教程:从创建新的程序块到编写基本位逻辑指令,带你掌握边沿触发指令的技巧

楼主(2024-03-16):
上节回顾:TAI博图笔记知识:DB数据块的优化访问与非优化访问的区别

本节重点:编程基本指令使用

创建一个新的程序块

在TIA博图中创建一个新的程序块的是一个基本的操作的要求,操作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打开PLC,打开程序块,选择添加新块,然后在右侧弹出的窗口中选中组织块/函数块/函数/数据块即可。

创建好对应的新的程序块之后,点击新块(OB1),打开之后,我们可以在右侧的基本逻辑指令拖拽出来放到程序段中就可以进行编写程序了。

每个新的逻辑符号上都会出现???,我们需要在上面填写相应的地址,不然会导致程序报错,还需要在每段结束之后必须有一个输出信号才能构成完整的程序段。

常见的基本位逻辑指令

1、常开触点

当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为“1”时,常开触点将关闭,同时输出的信号状态置位为输入的信号状态。

当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为“0”时,不会激活常开触点

2、常闭触点

当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为“1”时,常闭触点将打开,同时该指令输出的信号状态复位为“0”。

当操作数的信号状态为“0”时,不会启用常闭触点

3、取反(RLO)

可对逻辑运算结果 (RLO)的信号状态进行取反。如果该指令输入的信号状态为“1”,则指令输出的信号状态为“0”。如果该指令输入的信号状态为“0”,则输出的信号状态为“1”。

4、赋值/线圈

用来置位指定操作数的位。如果线圈输入的逻辑运算结果(RLO) 的信号状态为“1”,则将指定操作数的信号状态置位为“1”。如果线圈输入的信号状态为“0”,则指定操作数的位将复位为“0”。

与或非逻辑组合

1、与门:所有条件全部都满足之后才会有输出,而当任意一个条件不满足的时候,就会断开

2、或门:任意一个条件满足时都会有输出,只有在所有条件全部断开的时候才会断开

边沿触发指令的功能使用

正常一个程序的工作的过程是要经过

    开机自检和用户程序检查。

    输入采样,数据储存。

3.用户程序执行。

4.硬件和软件中断请求的处理。

5.输出映像区刷新。

五个步骤下来,而循环周期从2到5算一个扫描周期。

而边沿触发指令是从当前状态经过一个扫描周期之后,切换到另一个状态输入/输出的情况下才算触发了沿。

边沿触发又包含了上升沿和下降沿两种。

所谓的上升沿是当前状态为0,经过一个扫描周期之后变成了1的状态,这种由0变1的状态就是上升沿。

而下降沿就是当前状态为1,经过一个扫描周期之后变成了0的状态,这种由1变0的状态就是下降沿。

边沿触发指令的常见使用情景

1、计数使用

2、置位/复位使用

3、满足条件后只需执行一次的事件

对于西门子上使用到的边缘触发指令可以分为三种:

1、扫描操作数信号触发

-|P|-:这个触发指令的需要填写的两个操作数:Tagln_4:要扫描的信号;Tag_M:保存上一次查询的信号状态的边沿存储位。

2、信号上置位的操作数

-(P)-:这个触发指令的需要填写的两个操作数:TagOut:上升沿置位的操作数。;Tag_M:边沿存储位

3、扫描RLO信号

Tag_M:保存上一次查询的 RLO的边沿存储位。

学习更多知识,关注工控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