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博图从入门到精通:西门子信号模块的地址如何进行分配?

楼主(2024-03-16):
学习工控知识,认准工控小新

上节回顾:TIA博图笔记分享:TIA Portal新项目创建及硬件组态组件,一篇文章足以!
本节重点:西门子信号模块的地址分配。

在TIA博图分配好对应的硬件配置后,那么下一步重要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模块进行一个地址的分配。需要根据项目的需求为信号模块分配新的输入/输出地址。如何给信号模块分配正确的地址,这就是本文章的一个重点内容。

地址分配的概念

在PLC编程中,地址用于标识设备中特定的输入或输出信号。通过为每个输入/输出信号分配一个独特的地址,PLC可以准确地读取和控制各个信号。地址分配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系统的运行效果。

操作步骤:

选中需要配置地址的某一个信号模块,双击之后可以看到下方的巡视窗口上会弹出对应的模块信息对话框,选择【属性】,找到【常规】选项,在常规选项中有个【输入0-31】,找到【输入】的IO地址,右侧我们可以设置地址的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终止地址会根据模块点位默认)

模块地址范围?

输入起始地址的数字应该填写多少呢?把鼠标放在起始地址栏上,点击一下就可以弹出可选范围,而这个值的范围,是取决于CPU的参数来决定的,不同的CPU对应的值的范围不一样。

模块地址的表现形式

以DI 32×24VDC模块为例说明:

对应的D是指数字量(digital)的首字母缩写

I是指输入(Input)的缩写

32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DI 32×24VDC信号模块来说,我们分配的地址是从I0.0-I3.7,也就是I0.0-I0.7、I1.0-I1.7、I2.0-I2.7、I3.0-I3.7。即总共四个字节,一个字节占八位,所以32的含义就是总共有32位的数字量输入信号模块

24VDC:也就是每一位输入信号的工作电压是24V直流。

配置信号模块地址与实际中模块地址的对应关系:

从一个模块外部可以看到,对应设置的IO地址分别从0-7对应的设置地址上也会相应的一一对应,我们实际使用中要判断信号有没有,也可也直接观察到模块上的IO地址的指示灯亮不亮就知道了。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感谢你的支持
本书从基础和应用出发,全面系统介绍了西门子 S 7-1500 PLC 编程及应用。全书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入门篇,主要介绍西门子S7-1500 P LC 的硬件和接线, TIA 博途软件的使用, PLC 的编程语言、程序结构、编程方法与调试;第二部分为应用精通篇,包括西门子S7-1500 PLC 的通信及其应用,西门子S7-1500 PLC 的 SCL 和 GRAPH 编程,西门子人机界面( HMI )应用,西门子S7-1500 PLC 的故障诊断的应用,西门子S7-1500 PLC 工程应用, TIA 博途软件的其他常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