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博图中的常用指令:定时器、计数器和触发器 ...
TIA博图中的常用指令:定时器、计数器和触发器

楼主(2024-03-16):
1、定时器指令功能使用
在TIA博图中,定时器指令分为IEC定时器和S7定时器
IEC定时器:本质为FB程序块,使用时间变量的数据类型为Time
S7定时器:可使用数量由CPU的参数决定,使用时间变量的数据类型为S5Time
IEC定时器:
IN:目标的输入
Q:目标的输出
PT:预设定时器动作时间
ET:当前时间值
逻辑使用:当IN有信号输入时,此时ET会在IN有输入的情况下一直计时,当ET计时的时间与PT预设的时间值一致的时候,才会使得定时器触发,Q才会有信号输出。
S7定时器:
S:定时器启动输入信号
TV:预设定时时间
R:定时器复位信号
Q:定时器输出信号
BI:当前时间值(BI 编码)
BCD:当前时间值(BCD码格式)
逻辑功能使用:当S有输入时,也就是S输入端变成1,那么就开始计时,等到计时时间与预设时间一致时,Q就会有输出,而此时如果R端有输入,那么就会复位当前Q的信号。
两种定时器的比较:
IEC定时器:延时时间使用TIME类型,允许的延时时间长,本质为FB块,使用数量仅受CPU 能够存放程序量大小限制
S7定时器:延时时间使用S5TIME类型允许的延时时间短,受CPU的参数明确限制。
2、计数器指令功能使用
在TIA博图中,计时器指令也分为IEC计时器和S7计时器
IEC计时器:
CU:计数输入
R:复位输入
PV:预制计数器的值
Q:计数器状态
CV:当前计数器值
逻辑功能使用:当CU每检测到一个额外的信号上升沿,CV计数+1,当计数达到与PV相同时,则Q输出信号,而当R信号输入时,那么就会复位掉当前计数并使得Q信号断开。
S7计时器:
CU:计数输入
S:用于预设置计数器的输入
R:复位输入
PV:预制计数器的值
Q:计数器状态
CV:当前计数器值
CV_BCD:当前计数器值(BCD 编码)
逻辑功能使用:当CU每检测到一个额外的信号上升沿,CV计数+1,直到计数达到最大值“999”,当S端从0变成1的时候,那么会直接将PV值赋值到CV中,使得Q接通。如果输入 CU处为“1”,则即使没有检测到信号沿的变化,计数器也会在下一扫描周期相应地进行计数。
只要计数器值大于0,输出 Q 的信号状态就为“1”
如果计数器值等于0,则输出 Q 的信号状态为“0”
而当R信号输入时,那么就会复位掉当前计数并使得Q信号断开。
3、触发器指令
TAI博图中使用到的触发器指令只有两种:RS和SR
SR指令:
满足下列条件时,将置位操作数“TagSR”和“TagOut”:
操作数“TagIn_1”的信号状态为“1”。
操作数“TagIn_2”的信号状态为“0”。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将复位操作数“TagSR”和“TagOut”:
操作数“TagIn_1”的信号状态为“0”,且操作数“TagIn_2”的信号状态为“1”。
操作数“TagIn_1”和“TagIn_2”的信号状态为“1”。
RS指令:
满足下列条件时,将复位操作数“TagRS”和“TagOut”:
操作数“TagIn_1”的信号状态为“1”。
操作数“TagIn_2”的信号状态为“0”。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将置位“TagRS”和“TagOut”操作数:
操作数“TagIn_1”的信号状态为“0”,且操作数“TagIn_2”的信号状态为“1”。
操作数“TagIn_1”和“TagIn_2”的信号状态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