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博图笔记分享:你知道什么是TIA Portal的PLC SIM?它 ...
TIA博图笔记分享:你知道什么是TIA Portal的PLC SIM?它有什么用?启动不了PLC SIM怎么办?

楼主(2024-03-16):
学习工控知识,认准工控小新
上节回顾:TIA博图从入门到精通:西门子信号模块的地址如何进行分配?
本节重点:TIA Portal的PLC SIM
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想要学习好PLC,那必须是需要一个实验,这样才能检验你自己写出来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而初学者不可能为了验证一个信号就购买大量的设备去搭建平台求知,起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太现实,所以这就需要到一个PLC SIM仿真软件。那什么是PLC SIM仿真软件呢?它又有什么特殊功能?
TIA Portal软件中的PLC SIM
通过S7-PLCSIM,可以在仿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中执行以及测试所编写的STEP 7用户程序
一般来说,安装TIA博图的话就会连带安装好了PLC SIM,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安装了PLC SIM,可以通过下面方法去查阅。
首先,打开我们的TIA博图,进入到工作区的界面,在菜单栏中找到【帮助】选项,点击【已安装的产品】
弹出的窗口中,找到【有关已安装软件的详细信息】
在这里可以看到自己安装的软件中有没有包含PLC SIM,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直接启动使用了。
但是如果没有安装PLC SIM的话该如何安装呢,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安装?
找到我们的安装包S7-PLCSIM V17,点击Start,安装过程中会提示需要重启电脑之后才可以进行安装,重启,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开刚才打开的安装文件进行安装。
如果一直重启也还是提示的话,因为电脑中某注册表的存在,致使我们安装不了软件。所以,需要将改注册表彻底删除,才能解决此问题
措施:
上述之所以安装不成功,是因为注册表中的“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只要把此项删除即可。放心此次删除后,在下次启动是系统会自动还原的。
打开步骤: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的"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删除之后,在安装即可。
PLC SIM和PLC SIM advanced之间有什么区别?
PLC SIM本身是集成在TIA博图上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验证程序的正确性而建立的
而PLC SIM advanced是一个独立的高级仿真,可以说,这个PLC SIM advanced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实物“PLC,不仅能验证程序,还可以跟外界进行一个通讯连接,支持各种通讯协议,连维护都能支持。
现象:启动仿真时报了无法启动仿真软件
处理办法:
1、在所创建的程序中右键--->选中【属性】
2、在保护项上将【块编译时支持仿真】勾选,这样的话我们程序上使用到的PLC程序块就可以支持PLC SIM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