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ogix 5000 控制器CF/SD存储卡笔记

楼主(2024-03-16):
    前言:最近有些客户的1756-L61和1769-L32E控制器异常断电后程序丢失,影响了正常的设备运行。分析下来主要是两方面没有注意到:一是控制器备用电池电量报警之后没有及时更换,二是控制器最新运行程序没有及时存储在CF/SD存储卡上,更甚至控制器根本就没有存储卡。我们上篇图文已经介绍了备用电池和储能模块的应用《ControlLogix控制器电池和储能模块笔记》,接着上面问题本篇图着重介绍存储卡的应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获取“读/写存储卡数据”例程及手册请关注公众号回复『存储卡』

一  文章目录

1.   本图文存储卡测试环境

2.   存储卡应用注意事项

3.   存储和加载项目

4.   使用存储卡读卡器

5.   安装存储卡

二  本图文存储卡测试环境

1.  操作系统:Windowns 10 教育版64位

2.  应用软件:Studio 5000 V32.00.00 中文版

3.  硬件型号

>>控制器型号:1756-L73S+1756-L7SP

>>存储卡型号:1784-SD1

三  存储卡应用注意事项

1.  不得在控制器读或写 CF/SD 卡时 ( 通过闪烁的绿色CF/SD状态指示灯指示) 移除 CF/SD 卡。这可能会损坏CF/SD 卡或控制器中的数据,并可能损坏控制器中的最新固件。

2.  非易失性介质的预期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循环的次数。虽然非易失性介质使用耗损均衡技术或延长使用寿命的技术,但仍应避免频繁执行写操作。记录数据时避免频繁执行写操作。建议将数据记录到控制器内存的缓冲区中,并限制向可移动存储介质写入数据的次数。

3.   建议将 SD 卡安装在控制器中,并且不要锁定卡。

4.   如果存储卡上项目的主次版本与控制器的主次版本不一致,加载时可能会出现重大故障。

5.   在存储操作期间,所有激活的伺服轴都关闭。在存储项目之前,请确保这不会导致轴发生任何意外移动。

6.   如果对项目作了修改但没有存储这些修改,则在从 CF/SD 卡加载项目时修改将被覆盖。如果希望存储修改,例如在线编辑、标签值或ControlNet 网络规划,请在修改后再次存储项目。

7.  将 CF/SD 卡中的用户应用程序和固件版本加载到控制器中。如果 CF/SD 卡中内容的版本与控制器中的不同,则会将控制器更新到 CF/SD 卡中的版本。

四  存储和加载项目

1.   存储卡的存储或加载操作过程中常见疑问?

2.   带SD/CF存储卡选项的控制器

3.   读/写存储卡数据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的示例梯形逻辑代码可用于使用 Logix 5000 控制器上的文件系统在存储卡上读取和写入数据。具体见下面的文件(关注公众号回复“存储卡”可获取):

4.   执行固件更新

1) 前提条件

• 控制器有存储卡。

• 存储卡上的项目版本≥ 12.0。

• 存储卡上的项目有一个Load Image(加载映像)选项= On Power Up(电源开启时)或On Corrupt Memory(在未初始化的存储器上)。

• 运行中的控制器的修订版≥ 12.0。

2) 按照此步骤更新固件并使用存储卡加载项目。

• 将卡安装到控制器中。

• 如果 Load Image(加载映像)选项 = On Corrupt Memory(在未初始化的存储器上)并且控制器包含一个项目,则在断电之前,断开电池或从控制器上断开能量存储模块 (ESM)。

• 打开或重启控制器电源。

3)如果使用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或ControlFLASH 软件更新固件,请遵循此程序。

• 从控制器中取出卡。这可以防止控制器在更新期间将存储卡的加载映像选项设置为用户启动。

• 固件更新完成后,将工程存入内存卡。这可确保存储卡上项目的版本与控制器的版本相匹配。

5.  存储项目 控制器项目程序—>SD卡

1) 确保控制器Online(在线),且处于Program(编程)模式或Remote Program(远程编程)模式。

2) 在Online(在线)工具栏上,选择Controller Properties(控制器属性)图标。

3) 在 Controller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Nonvolatile Memory(非易失性内存)选项卡,然后选择 Load/Store(载入/存储)。

注:如果 Load/Store(载入/存储)呈灰显 ( 不可用)见下图,请检查以下几项:

• 控制器处于编程模式或远程编程模式,见下图。

• 已指定正确的通信路径。

• 已安装 SD 卡。

• 已解锁 SD 卡。锁定状态显示在 Nonvolatile Memory/Load Store 对话框的左下角。

如果未安装 SD 卡,则会在 NonvolatileMemory(非易失性内存) 选项卡的左下角显示如下消息,指示 SD 卡缺失,见下图。

4) 如果不想在保存或加载操作期间自动存储映像,请在非易失性内存选项卡的底部选择禁止自动固件更新复选框。

5) 根据应用需求更改 Load Image(载入映像)属性。

注:下表描述了 Load Image(载入映像) 各选项。

6) 根据应用需求更改 Load Mode(载入模式)属性。

7) 根据应用需求,为控制器配置树中的 I/O 设备设置Automatic Firmware Update(自动固件更新)属性。Automatic Firmware Update(自动固件更新)属性也被称为固件监管功能。

8) 选择 <-- 存储。

9) 在出现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是。

10) 在出现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

注:根据控制器状态指示灯的指示将项目保存到 CF/SD 卡。

加载完成后非易失性内存中的映像出现了我们加载的项目,见下图。

A为当前在控制器存储卡上的项目。

B为当前位于控制器用户内存 (RAM) 中的项目。

7.   加载项目 SD卡—>控制器项目程序

• 如果将含映像的 SD 卡插入全新且处于出厂状态的控制器 ( 固件 1.x),那么在上电时,控制器会自动将固件更新至 SD 卡上所保存的固件版本。无论 SD卡上的映像采用何种加载映像设置 (User Initiated、On Power Up On 或 Uninitialized Memory),更新都将发生。

• 如果映像是通过 On Power Up或 On Uninitialized Memory 设置创建,则控制器会更新固件并加载控制器应用项目。

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将项目从 SD 卡加载到控制器上:

• 控制器上电

• 用户发起的操作

控制器上电

注:下表列出了当控制器中的 SD 卡含有映像时,上电后会发生哪些情况。

用户发起的操作

对于使用固件版本 1.xx 的出厂状态控制器,必须将控制器手动更新至所需的固件版本,然后才能加载控制器上的项目。

1) 确保控制器Online(在线),且处于Program(编程)模式或Remote Program(远程编程)模式。

2) 在Online(在线)工具栏上,选择Controller Properties(控制器属性)图标。

3) 在 Controller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Nonvolatile Memory(非易失性内存)选项卡,然后选择 Load/Store(载入/存储)。

4) 在 Image in Nonvolatile Memory(非易失性内存中的映像)区域的底部,选择 Load (载入)-->。

5) 在出现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是 。

单击 是 后,根据控制器状态指示灯的指示,项目被加载至控制器。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脱机。加载完成后,将保持离线状态。

8. 从存储卡中删除项目

1) 确保控制器Online(在线),且处于Program(编程)模式或Remote Program(远程编程)模式。

2) 在Online(在线)工具栏上,选择Controller Properties(控制器属性)图标。

3) 在 Controller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Nonvolatile Memory(非易失性内存)选项卡,然后选择 Load/Store(载入/存储)。

4) 加载映射设置为User Initiated(用户发起的)

5) 从控制器中清除项目

• 在控制器仍然通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池或来自控制器的其他能量存储模块。

• 关闭机箱电源。

• 将电池或其他储能模块重新连接到控制器。

6) 存储空的映射

• 与控制器联机。连接到联机对话框打开。

• 在控制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非易失性内存选项卡。

• 选择Load/Store加载/存储

• 在控制器区域的底部,选择<--Store。

一个对话框要求您确认存储操作。

• 选择是以存储项目。该表描述了存储卡发生的事件用过的。

• 选择确定。操作完成后,将保持离线状态。

五  使用存储卡读卡器

1.   手动更改要加载的项目

     一张存储卡可存储多个项目。根据项目加载选项,控制器默认加载最近存储的项目。要指定从 存储卡加载不同的项目,可编辑卡上的 Load.xml 文件。

1) 要更改从存储卡中加载的项目,需打开 Load.xml。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文件(A)。

2) 编辑要加载的项目的名称(B)。

• 使用 CurrentApp 文件夹中 XML 文件的名称。

• 在 CurrentApp 文件夹中,项目由 XML 文件和 P5K 文件组成。

2、手动更改加载参数

将项目存储到存储卡时,需定义:

• 何时加载项目( 上电时、存储器损坏时、用户启动)。

• 为控制器设置的模式(当键形开关处于 REM,且加载模式不是 User Initiated ( 用户启动) 模式时)。

1) 要更改项目的加载参数,需打开与项目同名的 XML 文件。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文件(A)。

2) 编辑项目的 Load Image ( 加载映像) 选项(B)。

3) 编辑项目的 Load Mode ( 加载模式) 选项 ( 如果 Load Image( 加载映像) 选项设为 User Initiated ( 用户启动),则不适用)(C)。

六  安装存储卡

1. 1768 CompactLogix控制器插入或移除CompactFlash 卡

1) 按下控制器前面板上的内存卡门锁,朝着身体方向将门转下来。

2) 从插槽中插入或移除卡。

3) 关闭内存卡门。

2. 1769 CompactLogix控制器插入或移除CompactFlash 卡

1) 要安装 CF 卡,向右推锁销,然后将工业CF卡插入控制器前端的插槽内。CF 卡的标签面朝向左侧。卡上箭头的方向应与控制器前端的箭头方向一致。

2) 要取出 CF 卡,向 CF 卡相反的方向推锁销,然后将 CF 卡从插槽中拔出。

3. CompactLogix 5370 L1、L2控制器插入或移除 SD 卡

1) 确认 SD 卡已根据您的喜好锁定或解锁。如果决定在安装之前锁定 SD 卡,应考虑以下事项:– 如果 SD 卡解锁,控制器可以在卡中读写数据。

2) 打开 SD 卡插槽外门(A)。

3) 将 SD 卡插入到 SD 卡槽中。

    只能沿一个特定方向安装 SD 卡。其斜角侧应朝上。如果插入 SD 卡时遇到阻力,请将其拔出并改变插入方向。

4) 轻压卡,直至卡入到位(B) 。

5) 关闭 SD 卡的盖板(C)。

4. CompactLogix 5370 L3控制器插入或移除 SD 卡

1) 确认 SD 卡已根据您的喜好锁定或解锁。如果决定在安装之前

锁定 SD 卡,应考虑以下事项:

– 如果 SD 卡解锁,控制器可以在卡中读写数据。

2) 打开 SD 卡挡板 (A)。

3) 将 SD 卡插入到 SD 卡槽中。

  只能沿一个特定方向安装 SD 卡。其斜角侧应朝上。SD 卡上印有插入方向标志。如果插入 SD 卡时遇到阻力,请将其拔出并改变插入方向。

4) 轻轻按下 SD 卡,使其卡入到位 (B)。

5) 关闭 SD 卡挡板 (C)。

5. GuardLogix 5580 控制器插入或移除SD 卡

1) 根据个人喜好确定是否锁定 SD 卡

2) 取下钥匙。

3) 打开控制器钥匙面板上的盖板以露出 SD 卡槽(A)。

4) 调整 SD 卡位置,以便使接触端进入控制器,同时触点位于右侧,标签位于左侧。斜角位于顶部。

5) 将 SD 卡插入卡槽并轻轻按压该卡,使其卡入到位(B) 。

6) 若方向正确,则可轻松滑入该卡。仅可从一个方向插入该卡。

7) 关闭柜门(C)。

8) 如果需要,可重新插入钥匙。

6. ControlLogix 5560 A系列控制器插入或移除CF 卡

系列 A 控制器中安装 CF 卡

1) 将控制器侧放,使其正面朝左(A)。

2) 拉起锁定夹(B)。

3) 将 CF 卡插入控制器底部的插槽内(C)。

4) 向前拉动锁定夹,然后再向下拉,直至其卡到 CF 卡下方(D)。

从系列 A 控制器中取出 CF 卡

1) 将控制器侧放,使模式开关朝左(A)。

2) 拉起锁定夹(B)。

3) 轻轻将卡从插槽中拔出(C)。

7. ControlLogix 5560 B系列控制器插入或移除CF 卡

系列 B 控制器中安装 CF 卡

1) 打开控制器盖板,将 CF 卡的闩锁推至左侧(A)。

2) 插入 CF 卡,确保 Allen-Bradley 徽标朝左(B)。

3) 释放闩锁并将其固定在 CF 卡上(C)。

从系列 B控制器中取出 CF 卡

1) 确认 OK 指示灯绿色常亮,然后打开控制器盖板(A)。

2) 向左侧推按 CompactFlash 锁闩(B)。

3) 按下弹出按钮并取出卡(C)。

4) 释放锁闩。

8. ControlLogix 5570 控制器插入或移除SD 卡

控制器中安装 SD 卡

1) 根据个人喜好确定是否锁定 SD 卡。

2) 打开 SD 卡挡板(A)。

3) 将 SD 卡插入 SD 卡插槽中。

4) 轻轻按下卡,直到卡咬合到位(B)。

5) 关闭 SD 卡的盖板(C)。

控制器中取出 SD 卡

1) 检查 SD 指示灯是否熄灭,以确认 SD 卡不在使用中。

2) 打开盖板,露出 SD 卡(A)。

3) 按下并松开 SD 卡,使卡弹出(B)。

4)取出 SD 卡并关闭盖板。

结语:存储卡允许在控制器上保留项目的副本,而无需保持控制器的电源。存储项目时,可以使用存储卡来存储用户存储器的内容。如果控制器断电并且没有足够的能量容量,它就会失去用户内存中的项目。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将存储卡中的副本加载到控制器的用户内存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AB 工控室】

微信公众号ID:ABPortal

微信号:ABMet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