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如何与MCGS触摸屏485通讯连接?

楼主(2024-03-16):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跟我学PLC吧”

导读:

本文章会详细介绍S7-200 SMART PLC与MCGS触摸屏485通讯连接的步骤。

一、硬件连接

MCGS触摸屏485端口脚位定义

这里以TPC7022Ew为例,可以看到COM2通讯端口脚位定义,如图1所示。

图1

S7-200 SMART PLC 485端口脚位定义

S7-200 SMART PLC选择可以选择CPU 集成的 RS485 通信端口和标准型 CPU 额外支持 SB CM01 信号板。CPU 集成的 RS485 通信端口的引脚分配如图2所示。

标准型 CPU 额外支持 SB CM01 信号板,该信号板可以通过 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组态为 RS485 通信端口或者 RS232 通信端口。SB CM01 信号板的引脚分配,如图3 所示。

图2

图3

PLC与触摸屏连接

3.1CPU 集成的 RS485 通信端口与触摸屏连接

PLC端口引脚3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7,PLC端口引脚8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8,如表1所示。

3.2  SB CM01 信号板与触摸屏连接

SB CM01 信号板Tx/B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7,SB CM01 信号板Rx/A连接触摸屏COM2端口引脚8,如表1所示。

二、MCGS Pro软件设置

新建项目

打开MCGS Pro软件在文件菜单栏中新建项目选择TPC7022Ew这款触摸屏;

新建连接设备

1)在工作台的设备窗口—设备窗口,如图4所示,进行通讯设备设置,步骤3和步骤4需要双击鼠标左键,步骤4弹出提示,点确认即可;

图4

2)设置串口通讯参数,在图5步骤2中根据实际设备的通讯参数设置;

图5

建立连接变量

1)Bool变量建立;

建立V0.0变量,如图6所示。

图6

2)Byte变量建立;

建立VB1变量,如图7所示。

图7

3)Word 变量建立;

建立VW2变量,如图8所示。

图8

4)DWord 变量建立;

建立VD4变量,如图9所示。

图9

5)Real 变量建立;

建立VD8变量,如图10所示。

图10

连接数据库

1)快速连接变量

如图11与图12所示,按照步骤操作,快速连接数据库变量。

图11

图12

2)数据类型修改

在图13的步骤1选中变量,然后按照步骤操作,步骤3中根据变量选择对应的对象类型,如步骤1所示为修改后的数据类型。

图13

组态编程

组态图14所示的画面。

图14

1)按钮组态;

组态自复位按钮V0.0,如图15所示。

图15

2)输入框组态;

(1)组态输入框VB1,如图16所示。

图16

(2)组态输入框VW2,如图17所示。

图17

(3)组态输入框Vd4,如图18所示。

图18

(4)组态显示输出Vd8,如图19与图20所示。

图19

图20

组态程序下载与设置

1)进入触摸屏设置;

当触摸屏重启的时候快速的点击触摸屏画面中开机的logo,进入系统参数设置,如图21所示。

图21

2)IP地址设置;

进入触摸屏系统设置后,修改触摸屏的IP地址,要与电脑同网段,如图22所示。

图22

3)组态程序下载;

图23所示下载组态程序,目标机名填写触摸屏ip地址,下载成功后如步骤5所示。

图23

三、S7-200SMART 软件设置

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在系统块参数保持默认不需要进行修改,如图24所示,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然后把程序下载到PLC中,切换到RUN模式。

图24

四、连机调试

S7-200 SMART PLC切换到运行模式,S7-200 SMART PLC与MCGS触摸屏使用485线连接,在触摸屏上修改数据,如图25所示, 在S7-200 SMART 编程软件状态表监控数据,如图26所示,数据通讯成功,代表S7-200 SMART PLC与MCGS触摸屏已成功通讯。

图25

图26

总结:

以上内容为全部S7-200 SMART PLC与MCGS触摸屏485通讯连接的步骤,文章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

注:软件需要MCGS PRO 3.2.2.5166或者以上版本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邹志锐;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西门子S7-200 SMART V2.8全新发布,性价比进一步提升!(附软件下载)

2023-11-15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3-11-07

3款超实用工控小工具,电气工程师用了再也离不开!

2023-11-06

经典的三菱PLC程序案例,走过路过莫错过!

2023-10-29

电气入门真的很简单,看完这126页PPT就够了,可下载!

2023-10-27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