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链接的三种方法

楼主(2024-03-16):
在实际项目应用过程中,往往都是PLC+HMI(触摸屏)进行组合使用。在本小节中给大家介绍PLC和触摸屏三种不同情况下的链接方式,无论有没有硬件,相信这节都可以给读者提供帮助。

没有PLC和触摸屏硬件

①在PLC软件中建立一个“起保停”程序,并让这个程序处于仿真状态;

②在GT Designer3中建立两个按钮和一个灯;

③点击工具—模拟器—设置;

④在连接方式中选择GX Simulator3;

有PLC硬件,没有触摸屏硬件

①利用RS485转USB的转换模块,连接PLC跟电脑,接线方式如图;

②点击工具—模拟器—设置,连接方式按照下图进行设置。注:通讯端口要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找。

有PLC和触摸屏硬件

①用网线链接。打开PLC软件,进入以太网设置,设置PLC IP地址,接着进入对象链接设置,添加触摸屏,所有触摸屏大部分选择SLMP设备,在右侧栏选中拖进去即可;

②在GT Designer3中,把触摸屏的IP地址改成跟FX5U保持在同一网段;

③点击软件左边的系统,连接机器设置,CH1:MELSEC IQ-F,点击以太网设置,添加PLC的IP地址和端口号,跟①设置保持一致。

3款超实用工控小工具,电气工程师用了再也离不开!

2023-11-06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3-11-07

西门子、三菱指令大全,集齐了才知道PLC编程这么容易!

2023-11-04

【免费领】36本CAD电气电子书,助你小白变大神!

2023-10-05

西门子S7-200SMART/1200/1500PLC程序案例,欢迎下载学习!

2023-10-02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