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 | 三菱电机M80系统的日常维护

楼主(2024-03-16):
日常维护的重要性
数控系统是数控机床电气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为了延长数控系统的使用寿命,降低故障率,必须对数控系统进行日常维护与保养。本文将从NC单元、驱动单元、电机三个方面,对三菱电机M80系统的日常维护进行说明。注意:以下操作除特别说明外,请在机床总电源断电情况下进行。

NC单元篇

1.屏幕与键盘

定期用软布或脱脂棉等擦拭屏幕及键盘表面(见图1、图2),清除表面留存的金属粉末,尘埃及油污。保持表面的清洁,防止油污粉尘的侵入造成元器件损坏。

图1←→图2

用软布或脱脂棉等擦拭屏幕及键盘四周边框(见图3、图4),避免油污粉尘从缝隙侵入到内部。污迹难以去除时,可加一些中性洗涤剂再擦拭。注意不可使用酒精、稀释剂等。

图3←→图4

2.控制器外壳

打开系统配电柜后端盖,可以看到系统控制器安装于液晶屏后方(见图5)。检查控制器外壳是否清洁,用干布擦除外壳上附着的油污粉尘,保证外壳上白色铭牌清晰完整。

图5
3.线缆及接口的检查

检查控制器下方线缆区域(见图6),确认各线缆连接是否牢固,线缆标记是否清晰,地线是否正常连接。尤其要注意光缆状态,如有折弯情况,请及时进行梳理,避免光缆折弯造成损坏,导致系统通讯异常。

图6

4.系统电池的更换

系统电池(见图7)用于保存系统参数、加工程序等重要数据。在电池电量耗尽的情况下,系统断电超过30分钟,数据就会丢失,导致机床无法运行。

图7

出现Z52电池电压低0001黄色报警时,说明电池电压过低,请在一个月内更换电池。出现Z52 电池电压低 0003红色报警时,说明电池电量已耗尽,请立即更换电池。

建议更换电池前先备份系统数据。更换电池需在系统上电状态下完成。

如果系统电池使用时间已达到3年以上,虽无报警,仍建议在长时间停机前更换电池,预防停机期间电池电量耗尽导致相关数据丢失。

5.数据备份

为了保障机床正常运行,日常维护时要养成定期备份数据的良好习惯。建议采用下面介绍的整体打包备份方式备份数据。

数据备份流程

①点击键盘上的画面选择键“MAINTE”进入维护界面,在下方菜单中点击“维护”,点击“全部备份”。(见图8)

图8

②进入“全部备份”界面后,输入密码“MPARA”,点击“装置选择”,选择自己插入的SD卡或U盘。(见图9)

图9

③点击“备份”,按提示输入“Y”后备份开始,系统自动提示“正在执行备份”(见图10),当提示“备份完成”后备份过程结束,取出SD卡或U盘,将数据文件夹BACKUP_MANUAL整体拷贝到电脑中保存。

图10

数据文件夹BACKUP_MANUAL中的数据文件分为7项(见图11)

图11

数据恢复流程

①点击键盘上的画面选择键“MAINTE”进入维护界面,下方菜单中点击“维护”,点击“全部备份”(见图12)。

图12

②进入“全部备份”界面后,输入密码“MPARA”,点击“装置选择”,选择自己插入的SD卡或U盘(见图13)

图13

③将光标移动到“手动”位置(见图14),点击“恢复”,按提示输入“Y”后恢复开始,系统自动提示“正在执行恢复”,当提示“恢复完成”后恢复过程结束,取出SD卡或U盘。

图14

注意:数据备份或恢复过程中,禁止插拔存储介质和关闭系统电源,不当操作可能会造成数据损坏或NC硬件故障。

驱动单元篇

1.驱动器外壳

驱动器一般安装在系统配电柜中。目视检查驱动器外壳是否清洁,用干布擦除外壳上附着的油污粉尘(见图15),保证外壳上铭牌清晰完整。

图15

2.线缆及接口的检查

检查驱动器上线缆区域(见图16),确认各线缆连接是否牢固,线缆标记是否完好清晰,地线是否正常连接,光缆有无折弯情况。

图16

3.驱动器电池的更换

驱动器电池(见图17)用于存储各轴的机械原点位置。驱动器电池电量耗尽会导致机械原点位置丢失,造成设备停机。

图17

在日常维护时,需确认驱动器电池状态。当系统报警S52 电池电压不足 009F时,根据报警轴号更换相应驱动器电池。为保持数据,电池更换时请勿切断驱动器电源。

理论上,驱动器电池使用寿命为5年左右。如更换新电池后,很快又出现电池电压不足的报警,就需要检测电池的放电电流。正常情况下电池的放电电流不应超过50μA,如果放电电流过大,则驱动器-编码器反馈线-编码器回路可能存在漏电情况,请拨打三菱电机CNC售后服务电话400-921-5130咨询处理对策。放电电流测试方法请参考三菱电机自动化公众号“三菱电机CNC电池功能及维护说明”篇。

4.风扇的清洁与更换

驱动器风扇(见图18)是驱动器散热的重要部件。良好的散热可以保证驱动器处于最好的工作状态,延长内部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在日常维护中,驱动器风扇需要定期检查,必要时进行预防性更换。

图18

定期清理风扇表面附着的粉尘和油污,以防止风扇过脏导致转动时异常振动或异响。同时清理驱动器散热片表面,保持散热片的整洁。污迹难以去除时,可加一些中性洗涤剂再擦拭。注意不可使用酒精、稀释剂等。

发生风扇停转或转速变慢等情况时请及时更换。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两个风扇的E/EH系列驱动器,在紧急停止或报警时,出于节电目的,系统会自动停止一个风扇,解除急停或报警后风扇将会恢复运行。

电机篇

1.电机外观的检查

定期清理各轴电机本体及编码器表面的粉尘油污(见图19),保持外观及铭牌的清洁。要特别注意长期接触切削液的电机,观察护罩防水情况。

图19

如发现电机外观出现划伤、变形、裂纹、凹陷、鼓起等破损情况,需及时排查电机周围部件有无干涉存在,必要时请联系三菱电机CNC售后服务部门。

2.线缆及接口的检查

检查完电机外观后,确认电机动力线、反馈线、抱闸线等线缆及接口的状态(见图20)。注意观察线缆包裹有无损坏,内部导体有无露出,线管或线缆支架有无破损或异常弯曲。线缆接口处是否出现破损情况,是否连接牢固,是否清洁。如有异常请及时处理。

图20

3.电机动作的检查

首先,在旋转电机(轴移动)时,确认启动停止时的声音和振动情况。跟正常状态比较有无明显异响和振动。

其次,在正常移动循环中,观察电机运行是否顺畅,有无振动异响。还可通过诊断界面选择“Drv监视”菜单找到伺服或主轴监视画面,观察电机转速、负载电流、运行温度是否有异常波动的情况。(见图21)

图21

出现异响振动等问题,请及时排查处理故障点,不要让电机在异常状态下持续运转,以免加重电机的损伤。

4.主轴电机冷却风扇

主轴电机的外表面或冷却风扇上附着的粉尘油污过多,会降低冷却能力,从而降低主轴电机性能。长期使用时会导致主轴电机过热报警。严重时还可能导致风扇轴承或扇叶的损坏。为保持主轴电机冷却风扇的冷却能力,请对风扇做定期维护清理工作。具体内容请参考三菱电机自动化公众号“主轴电机的清洁保养”篇。

总结

数控系统的日常维护十分必要,是机床整体维护保养中的重要一环,良好的系统维护可以有效的保证机床的正常运行,车间的正常生产,请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菱电机CNC售后服务

三菱电机CNC在全国各地设有多个售后服务点及备件仓库,客户可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联系受理中心进行咨询,资深工程师担任解答,并通过距离客户最近的服务点或备件仓库为客户提供周到服务!

CNC售后受理中心热线

400-921-5130

CNC售后受理窗口

上海市虹桥路1386号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心

传真:021-23223000-8422

e-mail: cnc_service@meach.cn

深圳市龙岗区雅宝路1号星河WORLDB栋大厦8层

传真:0755-82293686

e-mail: szcnc_service@meach.cn

关于我们

作为全球自动化领域的领导厂商,三菱电机以其优秀的自动化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全球各行业用户。在中国,三菱电机的PLC、变频器、伺服、CNC、低压电器、工业机器人、加工机等产品运行在各行各业,e-F@ctory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构建出智能化工厂的框架并落地实施,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做出贡献。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