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 M80诊断画面下PLC软元件的显示与设定 ...
CNC | M80诊断画面下PLC软元件的显示与设定

楼主(2024-03-16):
M80诊断画面下PLC软元件的显示与设定
机床在日常使用时,PLC软元件使用频次非常高,当机床出现故障时,我们经常需要进行PLC软元件的诊断和监视。本期简单介绍一下M80诊断画面下PLC软元件的显示与设定方法。
I/F诊断介绍
① I/F诊断画面介绍
图1
(1)工程:显示当前显示的工程。
(2)元件号与输入输出信号的值:根据在设定部分指定的元件号依次显示该数据,数据采用2进制(bit单位)及16进制显示。对象元件包括以下内容:
表1
(3)模态输出:显示执行模态输出的元件与数据,要以模态类型强制输出 PLC 接口信号时,设定在此处定义的内容。
(4)脉冲输出:显示执行脉冲输出的元件与数据,要以脉冲输出类型中执行 PLC接口信号的强制输出时,设定在此处定义的内容。
② 元件号与显示数据的查看方法
元件是指通过 PLC 区分使用信号的地址,元件号是指该元件上的一系列编号。元件号分为Bit型(图2所示)和Word型(图3所示)两种。
图2
图3
显示PLC元件数据
I/F诊断画面可显示PLC中所使用的各种状态信号及寄存器数据。最初选择本画面时,左侧显示区从元件“X0000”开始,右侧从元件 “Y0000”开始,分别显示 16 个字节的输入输出数据。
① 显示任意元件号的数据(以“X0080”为例)
图4
图5
图6
② 通过翻页键切换显示
按
键,以页为单位切换显示有效区域的元件号。换页将在该元件的元件号范围内停止。
从当前显示的编号的下一编号开始显示。
图7
模态输出的执行方法
执行模态类型的 PLC 接口信号强制输出,一旦设定,在取消设定、开关电源或覆盖其他数据之前将保持设定。可进行模态输出的元件有 4 组,当设定超过 4 组时,将覆盖现有数据。
①、将数据“1”模态输出至元件“X0048”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②、解除模态输出
图13
图14
图15
脉冲输出的执行方法
脉冲类型的 PLC 接口信号强制输出是在画面操作时只进行 1 次的强制输出。以下以将数据“1”脉冲输出至元件“X0042”为例,介绍脉冲输出的执行方法。
图16
图17
注意:
1、请在机床制造商的指导下进行以上操作。
2、在I/F 诊断画面下强制设定数据 ( 强制输出 ) 时,请特别注意 PLC 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