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编程实例」外圆及外螺纹零件加工实例

楼主(2024-03-16):
2.1  工艺分析

图2.1 所示是某轴的零件图,工件材料为45钢,毛抷尺寸为Φ50mm×115mm的棒料。该零件包含车外圆、切槽、车螺纹等操作,该零件的加工基本上体现了UG 数控车模块的功能。其加工工艺简述如下:

工序1:采用手动车削两端面保证108mm的长度。

工序2:夹左端车右端外形。

2.2 建立三维模型1

2.2 创建加工工序2

选择三维模型1,点击【开始】,选择【加工模块】,进入创建加工界面。

2.3.1  创建程序

切槽刀具的具体设置如图2.20所示。

螺纹刀的具体设置如图2.21所示

2.3.3  创建几何体

(2) 创建车加工横截面

(3) 创建部件边界

(4) 创建毛坯边界

2.3.4  创建操作

1、工步1的创建

(1)定义操作类型

(3)刀轨设置

在【层角度】输入为180,【方向】为“前进”,【步距】处设置【切削深度】为“恒定”,【深度】为0.5mm。

(4) 切削参数设置

(6)进给和切削速度设置

(7)完成创建GONGBU1的操作及运动仿真

2、工步2的创建

3、工步3的创建

“程序”设置为:GONGXU03;“刀具”设置为“GROOVE_OD_ L_GONGXU03”;“几何体”设置为“TURNING_WORKPIECE”;“方法”设置为:“LATHE_ GROOVE”;“名称”设置为:“GROOVE_OD”,

单击“确定”。设置【切削区域】,用同样的方法选取“轴向切削平面”,选择点如图2.32中黄点,设置【非切削移动】中的【逼近】选项,如图2.33所示:其中黄点为【运动到起点】;绿点为【出发点】。【离开】选项选择图中绿点。【离开类型】还是选择【径向→轴向】。

4、工步4的创建

设置【非切削移动】中的【逼近】选项,如图2.39所示:其中黄点为“运动到起点”;绿点为“出发点”。“离开”选项选择图中绿点

到此,零件1的前半部分PART01“生成刀轨迹”完成。

2.4 创建加工工序 3

零件1的后半部分PART02

将零件PART01保存后,另存为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并命名为PART02,打开零件PART02,进入到【建模】模块,利用【镜像体】特征讲PART01镜像一个实体,选择目标实体,单击鼠标中键,选择【镜像平面】为YZ平面。具体操作如图2.41所示。单击“确定”,现在实体如图2.42. 在左边的实体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隐藏】操作

2.4.1   创建程序

2.4.2 创建刀具

2.4.2 创建几何体

(1)创建加工坐标系(根据实际机床操作,对刀点为零件前端面,故将工件坐标系MCS_SPINDLE设置到模拟毛坯前端面)

(2)  创建车加工横截面

(3)  创建部件边界

2.4.4  创建操作

1、工步1的创建

(1)定义操作类型

(3) 刀轨设置

在【层角度】输入为180,【方向】为“前进”,【步距】处设置【切削深度】为“恒定”,【深度】为0.5mm。

(4)切削参数设置

(6)进给和切削速度设置

2、工步2的创建

次设为1500、1000、800、800、1200、1300、1500、50、50、50,单位均为mmpm。其余保持默认,单击“确定”。其他选项的内容均和粗车内容相同,后面的模拟仿真操作步骤也一样,其最终结果如图2.53。

到此,零件1的后半部分PART02完成。该零件由两部分构成:PART01、PART02。

第三章    创建后置处理器

在完成以上的工作后,就可以通过上面所产生的刀具轨迹文件生成机床能够识别的NC程序。但是由于机床类型很多,差异较大,在生成程序之前,要根据不同型号的机床编制与之对应的后处理器。在UG中,后处理器的编制是通过后置处理构造器来进行编制和修改的。在相应的位置进行修改,使之适应对应机床的NC代码格式。下面以华中HNC21T为例,生成相应的NC程序。

3.1 新建HNC21T后置处理器

1、  启动UG/Post Builder程序,选择【开始】、【程序】、【UG NX6.0】、【加工工具】、【后处理构造器】启动UG/Post Builder,开始创建后处理程序,如图5.11所示。

2、创建新的后处理文件,名称设定为“HNC21T”,输出单位控制为毫米,机床类型设置为车床,控制器选择“一般”,如图5.12所示。

3、  在“机床”选项中设置机床基本参数,将“轴参数”设置为“直径编程”,其他选项保持默认。如图5.13所示。

5、 先将上面建立的后置处理文件保存。将编制好的后处理文件“HNC21T”保存到“E:\UG_6.0\UG6\MACH\resource\postprocessor”路径下。

底色为深蓝色所示文件,表示为所添加的文件成功添加。单击OK,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是”即可。完成后处理器的编制。

第四章    生成NC程序

4.1 生成NC代码

(1)单击【开始】、【程序】、【UG NX6.0】、【加工工具】、【ugpost】启动UG/Post 如图6.11所示:

(2)在【part】中选择第二部中建好的刀具轨迹文件,即是零件模型1、2、3。在【post】选择”HNC21T”这个文件.如图6.12所示

单击OK,完成NC程序的生成。代码如下:

零件1前半部分:

%00001

N0010 G94 G90

N0020 T0101

N0030 G97 S500 M03

N0040 G94 G01 X60. Z42. F1500.

N0050 X49.8 Z3.4 F1000.

N0060 Z3.2

N0070 Z-52.8 F80.

N0080 X50.4

N0090 X50.682 Z-52.659 F1000.

N0100 X51.8

N0110 Z3.4

N0120 X49.2

N0130 Z3.2

N0140 Z-52.8 F80.

N0150 X49.8

N0160 X50.082 Z-52.659 F1000.

N0170 X51.2

N0180 Z3.4

N0190 X48.6

N0200 Z3.2

N0210 Z-52.8 F80.

N0220 X49.2

N0230 X49.482 Z-52.659 F1000.

N0240 X50.6

N0250 Z3.4

N0260 X48.

…………………

N9270 X42.884 Z-14.06

N9280 X44.41 Z-16.194

N9290 X45.512 Z-18.393

N9300 X46.178 Z-20.636

N9310 X46.4 Z-22.9

N9320 X46.19 Z-25.101

N9330 X45.562 Z-27.281

N9340 X44.52 Z-29.422

N9350 X43.076 Z-31.503

N9360 X41.242 Z-33.506

N9370 X39.034 Z-35.413

N9380 X36.474 Z-37.206

N9390 X33.584 Z-38.869

N9400 X30.388 Z-40.386

N9410 Z-52.8

N9420 X30.688

N9430 X30.972 Z-52.741 F1000.

N9440 X31.088 Z-52.6

N9450 X60. F1300.

N9460 Z42.

N9470 M30

其他几个零件的程序代码生成,操作步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