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编程建模实例,小汽车三维造型

楼主(2024-03-16):
这个例子通过设计小汽车模型来具体描述曲面造型的过程,最终结果如图 1 所示。

1.打开图形文件

启动 UG NX8 ,打开文件“ \part\surface modeling\ 1.prt ”,结果如图 2 所示。

2.创建主片体

(1)创建曲面 1。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3 所示的曲线来创建曲面。

(2)创建曲面 2。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4 所示的曲线来创建曲面。

(3)创建曲面 3。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5 所示的曲线来创建曲面。

(4)创建曲面 4。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6 所示的曲线来创建曲面。

(5)创建曲面 5。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7 所示的曲线来创建曲面。

(6)创建曲面 6。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8 所示的曲线来创建曲面。

(7)创建曲面 7。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9 所示的曲线来创建曲面。

3 创建过渡片体

(8)创建曲面 8 。隐藏曲面 3、曲面 4。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细节特征】 |【 桥接】命令,桥接曲面 2、曲面 5,结果如图 10 所示。

(9)创建曲面 9 。显示曲面 3、曲面 4。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细节特征】 |【 桥接】命令,桥接曲面 3、曲面 4,结果如图 11 所示。

(10)创建曲面 10 。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细节特征】 |【桥接】命令,桥接曲面 1、曲面 7,结果如图 12 所示。

(11)创建曲面 11 。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细节特征】 |【桥接】命令,桥接曲面 1、曲面 6,结果如图 13 所示。

(12)创建曲面 12 。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截面】命令,设置【类型】为【圆角 -RHO 】,选择如图 14 所示的【起始导引线】 、【终止导引线】 、【起始面】、【终止面】以及【脊线】 ,并在【截面控制】面板中设置【剖切方法】为【 RHO】,【规律类型】为【恒定】 ,【值】为 0.45,在【设置】面板中设置【 U 向阶次】为【二次曲线】 ,其余保持默认设置。

(13)创建曲面 13 。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截面】命令,设置【类型】为【圆角 -RHO 】,选择如图 15 所示的【起始导引线】 、【终止导引线】 、【起始面】、【终止面】以及【脊线】 ,并在【截面控制】面板中设置【剖切方法】为【 RHO】,【规律类型】为【恒定】 ,【值】为 0.85,在【设置】面板中设置【 U 向阶次】为【二次曲线】 ,其余保持默认设置。

点击免费领取☞数控车、数控铣编程手册,UG编程视频教程、软件安装包安装教程、后处理、外挂等超多素材

(14)创建曲面 14 。隐藏曲面 3、曲面 4、曲面 9 以及用来做【通过曲线组】面的曲线。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网格曲面】 |【截面】 命令, 设置【类型】为 【圆角 -RHO 】,选择如图 16 所示的【起始导引线】 、【终止导引线】 、【起始面】、【终止面】以及【脊线】 ,并在【截面控制】面板中设置【剖切方法】为【 RHO 】,【规律类型】为【恒定】 ,【值】为0.6,在【设置】面板中设置【 U 向阶次】为【二次曲线】 ,其余保持默认设置。

(15)创建曲面 15 。隐藏所有曲面,利用中间二条直线构建直纹面,如图 17 所示。

(16)创建曲面 16 。显示曲面 3、曲面 4 和曲面 9。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网格曲面】 |【截面】 命令, 设置【类型】 为【圆角 -RHO 】,选择如图 18 所示的 【起始导引线】 、【终止导引线】 、【起始面】、【终止面】以及【脊线】 ,并在【截面控制】面板中设置【剖切方法】为【 RHO 】,【规律类型】为【恒定】 ,【值】为 0.45,在【设置】面板中设置【 U 向阶次】为【二次曲线】 ,其余保持默认设置。

(17)创建曲面 17。显示曲面 15 外所有曲面, 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 网格曲面】|【通过曲线组】命令,选择如图 19 所示的曲线,并在【连续性】面板中设置【第一截面】和【最后截面】均为【 G1(相切)】,选择如图 19 所示的【第一截面】和【最后截面】 。

(18)创建基准平面 1。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基准 /点】 |【基准平面】命令,设置【类型】为【 XC-YC 平面】,输入【距离】为 0,如图 20 所示,单击【确定】 。

(19)创建基准平面 2。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基准 /点】 |【基准平面】命令,设置【类型】 为【按某一距离】 ,选择基准平面 1 为【参考平面对象】 ,输入【距离】 为 1200,如图 21 所示,单击【确定】 。

(20)修剪曲面 17。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修剪】 |【修剪体】命令,选择曲面17 为【目标】曲面,选择基准平面 2 为【工具】平面,如图 22 所示,单击【确定】 。

(21)创建曲面 18。隐藏两个基准平面。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网格曲面】 |【 通过曲线网格】命令,选择如图 23 所示的【主曲线】和【交叉曲线】 ,并在【连续性】面板中设置【第一主线串】 、【最后主线串】 、【第一交叉线串】和【最后交叉线串】均为【 G1(相切)】,依次选择与其相切的曲面,如图 23 所示,单击【确定】 。

4.小汽车整体设计

(22)缝合曲面。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组合】 |【缝合】命令,设置【类型】为【片体】,缝合如图 24 所示的 4 个曲面。

(23)缝合曲面。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组合】 |【缝合】命令,设置【类型】为【片体】,缝合除步骤( 22)已缝合的曲面之外的所有曲面。

(24)创建基准平面 3。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基准 /点】 |【基准平面】命令,设置【类型】为【 XC-ZC 平面】,输入【距离】为 0,如图 25 所示,单击【确定】 。

(25)修剪曲面。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修剪】 |【 修剪体】 命令, 选择步骤 (22)缝合的曲面为 【目标】 曲面, 选择基准平面 3 为【工具】 平面,如图 26 所示,单击【确定】。

(26)修剪曲面。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修剪】 |【 修剪体】 命令, 选择步骤 (23)缝合的曲面为 【目标】 曲面, 选择基准平面 3 为【工具】 平面,如图 27 所示,单击【确定】。

(27)修剪曲面。隐藏基准平面 3,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修剪】 |【修剪体】命令,选择步骤( 22)缝合的曲面为【目标】曲面,框选剩余的所有曲面为【工具】曲面,如图 28 所示,单击【确定】 。

(28)修剪曲面。选择下拉菜单中的 【插入】 |【修剪】 |【 修剪体】 命令, 选择步骤 (23)缝合的曲面为 【目标】 曲面, 框选剩余的所有曲面为 【工具】 曲面, 如图 29 所示, 单击【确定】。

(29)缝合所有曲面。显示如图 30 所示的两组曲线。

(30)修剪曲面。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修剪】 |【修剪片体】命令,选择步骤(29)缝合的曲面为【目标】曲面,选择两组曲线为【边界对象】曲面,设置【投影方向】为【沿矢量】 ,选择 Y 轴方向为【投影方向】 ,如图 31 所示,单击【确定】 。不想从事底层工作,想摆脱现状,想学习UG编程可以加莫莫QQ16243921965免费领取教程。

(31)镜像曲面。隐藏两组曲线,显示基准平面 3。选择下拉菜单中的【插入】 |【关联复制】 |【镜像体】命令,选择车身曲面为镜像【体】 ,选择基准平面 3 为【镜像平面】 ,单击【确定】。(32)缝合所有曲面,小汽车模型创建完成,结果如图 32 所示。

好了,完成了,汽车壳体曲面结构较为复杂,但制作过程思路非常清晰。首先,利用 【通过曲线组】命令构造出汽车壳体的主片体。然后,利用【桥接】 、【截面体】、【直纹】、【通过曲线网格】 等命令构造出汽车壳体的过渡片体。接着利用 【修剪体】、【修剪的片体】 、【缝合】等命令创建出壳体一侧曲面。最后通过【镜像体】和【缝合】命令镜像出另一侧曲面并将相应部分进行缝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