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编程实例」曲面体

楼主(2024-03-16):
实例说明

本例创建截面从正方形向圆过渡的曲面体效果,效果如图 19-1 所示。

本例描述:曲面体是一个截面为正方形,另一个截面为圆形,它的外表面为一个过渡曲面。

本例知识点:本实例通过多边形的创建、圆的绘制、薄体的创建等功能创作完成。

操作步骤

. 1.  启动  UG

. 2. 新建一个文件

执行 “ 开始” ” → “ 新建 ”命令,给新文件指定路径和文件名,单击 “ 确定 ”按钮。

. 3.  选择建模命令

执行 “ 起始” ” → “ 建模 ”命令,切换到建模模式。

. 4.  绘制圆

5.  绘制正方形

6.  创建实体

执行 “ 曲面 ”→ “ 通过曲线组 ”命令,出现如图 19-6 所示对话框,系统提示要求 “ 选择剖面线串或重新选择任意线串的起始实体” ”,用鼠标点取圆,中键确定,完成第一条剖面线的选取。

此时系统提示 “ 选择剖面线串或重新选择任意线串的起始实体” ”,用鼠标依次点取正方形的四条边,注意方向,中键确定,图形如图 19-7 所示,单击 “ 确定 ”按钮,完成曲面体的创建,如图 19-8所示。

本例也可以用直纹面的功能来创建曲面体,但最终效果不同,如图 19-9 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