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个UG编程实例,轻松搞定三维建模! ...
每天一个UG编程实例,轻松搞定三维建模!

楼主(2024-03-16):
方形端盖
图形分析:创建方块和凸台完成整体造型,抽壳的利用比较巧妙,这样就涉及到造型时的特点,才能一次完成这个壳体,整个圆柱内部有一个台阶,下面还有一个平面,下面来看一下我的方法,是如何抽壳的?
创建方块,依据参数创建底部平板
凸台,根据图形把顶部圆柱体分为3段来完成,以台阶孔为分解,设置参数
再次凸台,设置台阶孔尺寸圆台
再次凸台,设置台阶孔上面的圆柱
以上三段凸台均以点到点定位操作,完成圆心重合,第一段圆柱要切换到线框,以基准点对齐
圆弧,选择方台上表面,捕捉圆心,重点选择象限点,角度则需要利用三角函数进行计算,根据60和半径进行反正弦函数计算角度,利用起始和终止利用正负来区分
拉伸,选择圆弧,添加一个偏置几个毫米都可以,结束距离要准确,求差
替换面,把圆弧面替换为xz基准面,同时添加c距离偏置,完成抽壳的终止面
抽壳,这个抽壳很有特点,而且删除面和备选面之间还有先后顺序之分,先把上下表面删除后,中间的台阶孔由于只想保留一个5厚度,但是由于上下圆柱的台面抽出5,所以中间的厚度达到了15,需要把上下台面删除,如果直接删除,将会报错,所以要先通过备选厚度,把台阶面加厚到最外面对齐,然后再返回到删除面,把上下台阶面删除。
见下图,就是删除成功后的结果,注意还应该添加方台上表面厚度,把底板填实,而且平面需要做反向厚度小一些即可,因为刚才替换的时候替换到c位置,只有反向才能保证原来的c距离
注意还应该添加一个备选厚度,就是下图中这个圆弧面和台阶的下面有一个距离大于5,所以需要把这里填实
下图就是c距离面反向的结果,来保证c距离,这个厚度不要太大,否则外面的台阶面就消失了,不利于后续操作
替换面,把刚刚任意替换的面替换到标准位置
斜角,对称,设置2,注意是单侧棱边
圆角,四个棱边
孔,捕捉圆心,设置直径
键槽,选择台阶面,y轴为参考方向,设置参数
共线实现中间对正,垂直完成56/2标注,由于有直线基准轴可以利用
孔,打点,两点之间
确定后,由于中间是空心的,所以切换到矢量,选择一个平面或者矢量符号,其他参数设置如下
阵列面,把两个特征以面的形式阵列,选择面的时候,选择一个,利用快捷方式选择特征面,注意矢量方向,直接选择圆柱面即可选择旋转矢量选择
孔,依据图形标注e,矩形偏置在z方向添加数值
同样要使用矢量方式,其他参数设置如下,以基准面位置开始打沉头孔
移动面,角度,把沉头孔特征面,以中间基准轴旋转d/2的角度
镜像面,把特征面镜像一份
测量体积,完全一致
“柯南UG编程人才培训群”
请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跳转加入咱们5000人Q群!
小伙伴们请添加我领取免费视频教程、安装包安装视频、后处理外挂、练习图等素材哦
莫莫丨微信:YLY29595920
莫莫丨QQ:2075584689
莫莫丨Q群:726236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