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外轴PID在线调试

楼主(2024-03-18):
更多内容请点击上方 ABB机器人实战技巧 关注

也可点击公众号下方 往期经典 浏览更多内容

转载请先后台留言,大家一起支持原创,推动机器人使用和发展

本公众号对各类ABB机器人应用,仿真,毕业设计提供技术支持,详细后台留言

本公众号诚挚希望与各机器人培训机构,机器人使用单元合作,提供技术支持,详细后台留言

ABB机器人提供各类外轴配置,包括导轨,变位机等,例如导轨的参数加载和配置参见:IRB6700机器人配置MU400电机作为导轨

第一次运行导轨或者外轴电机时,由于实际对应的负载不同,可能出现外轴抖动情况或者运行不平稳。此时需要调节外轴的PID参数。

可以进入示教器-配置-主题motion-Lag Control Master0中,选择对应的外轴进行参数调节。

一般首先调节Kv(速度增益),增加Kv可以增加伺服的刚度,过高的Kv会导致外轴抖动。

其次调节Kp(位置增益),加大Kp会提高外轴响应性,过大的Kp容易导致震荡。增大Ti(积分时间),可以降低超调。

此处所有值的修改,需要重启生效。

为方便在线调试,可以使用以下代码进行在线pid参数调节(调节的比例是配置参数中的1-500%)。运行代码即生效。这样无需每次修改参数重启。
PROCtest1()        TuneServo M7DM1,1,110\Type:=tune_kv;        ! 将当前配置中的kv乘110%        TuneServoM7DM1,1,80\Type:=tune_kp;         ! 将当前配置中的kp乘80%  TuneServoM7DM1,1,110\Type:=tune_ti;         ! 将当前配置中的ti乘110%
    ENDPROC
当调试完毕,将当前的pid参数手动写入配置中并重启(例如配置中的kv为0.2,程序中使用了200%,则直接在配置中写入0.4)。

********************************

如何获取更多经典文章?

关注公众号 ABB机器人实战技巧,点击页面底部的往期经典和配置,查看更多经典内容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robotstudio仿真,获取完整教学视频

更多内容

★ 如何搜索历史文章

★基于pcsdk传输文件到HOME及加载

通过总线发送实数及负整数

★使用定时中断向PLC发送机器人位置

★信号的准确提早触发

★变位机校准

★ABB机器人零位校准的那些秘密

★创建UDP通讯

★旋转姿态的左乘与右乘

★通过socket控制机器人启停

上位机仪表盘实时显示机器人速度

★机器人画哆啦A梦

上位机实时控制机器人运动之EGM

Python控制ABB机器人运动

通过Excel批量修改EIO文件

带连杆的机器人正运动学计算

制作四连杆机构

机器人PROFINET同时做CONTROLLER和DEVICE

★语音控制ABB机器人

★手机访问web控制机器人

★自定义伺服焊枪

★制作输送链抓取搬运码垛工作站

★随机物料产生与抓取

★四轴机器人定义TCP

★自定义外部轴-变位机

★示教四点完成码垛

★multimove之双机器人与变位机

Robotware6.08碰撞预测启用与关闭

SMB板针脚解释

四六关节耦合限制

求两点间距离

新I/O DSQC1030配置

ABB机器人配置伺服焊枪

转角路径故障不提示设置

外部PLC选择机器人程序

一键回HOME程序

机器人各轴上下限位修改

Wobjdata数据解释

输送链跟踪与视觉的联系

急停与自动停止接线

更多大牛讲解视频,可以微信搜索ABB机器人实战技巧,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