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星三角启动PLC程序分析

楼主(2024-03-18):
说明:符号定义如下,I0.0启动按钮,I0.1停止按钮,Q0.0接电源接触器,Q0.1接星接触器,Q0.2接三角型接触器。
动作说明,按下I0.0启动,则Q0.0与Q0.1同时为1,则电机星型运行。T37延时5秒后,断开Q0.1,接通Q0.2,则Q0.0与Q0.2为1,电机三角运行,按下I0.1电机停止。
程序一 分析,可运行转换成功,但存在短路危险
网络1在按I0.0启动后,Q0.0得电并自保。网络2 Q0.1在经历Q0.2闭点—I0.0—I0.1闭点—T37闭点----Q0.1得电并自保,同时T37启动延时。网络3 T37时间到-----Q0.2得电并自保
运行危险点:在T37时间到后,程序往下扫描,T37开点接通Q0.2,但程序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扫到T37闭点时才断开Q0.1,这样Q0.2与Q0.1有一个扫描周期的同时接通时间,造成线路短路。另外最大缺点无互锁保护。

程序二:转换不成功在网络2、3 中加了Q0.1与Q0.2互锁保护,但程序转换不会成功,Q0.2得不了电。因为,T37开点时间到接通,但必须等到Q0.1失电,通过Q0.1闭点,才能接通Q0.2,但等扫描到T37闭点拉断Q0.1之后,但时间继电器在T37闭点之后,T37又失电,造成T37开点又断开,不能接通Q0.2。

程序三 转换成功并有互锁保护把时间继电器T37接到闭点之前,T37开点保持到,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拉断Q0.1之后,Q0.2得电之后T37才失电,程序才算完善。

程序四:完善程序三在程序三基础上,在网络3中增加M0.1和T38,在保证拉断Q0.1后再延时300ms,保证Q0.1与Q0.2在转换过程中短路问题。

作为电气工程师,居然不知道PLC的工作原理&数据类型

2021-04-08

神级汇总,PLC中断指令及例程

2021-04-07

干了这么多年电机,SKF轴承型号你了解么?

2021-04-06

电动机点动控制电路图

2021-04-05

电动机控制线路检修方法图解

2021-04-04

液压油缸的分类和工作原理,动图展示讲解

2021-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