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案例:编写单一故障报警电路

楼主(2024-03-18):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5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报警是电气自动控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标准的报警功能应该是声光报警。

要求如下:

    当故障发生时,报警指示灯闪烁,报警电铃或蜂鸣器鸣响。

    操作人员指导故障发生后,按消铃按钮,把电铃关掉报警指示灯从闪烁变为常亮。

    故障消除后,报警灯熄灭。

    还应设置试灯、试铃按钮,用于平时检测报警指示灯和电铃的好坏。

报警指示灯采用闪烁控制。

根据要求实现以上功能的梯形图如下:

闪烁电路里面应用到了定时器TON(接通延时定时器),定时器的号码代表不同的定时长度(分辨率),比如文中所用的定时器号码T37、T38都是最大的时间基准100ms(1秒=1000ms)。

在TON定时器中:

    1毫秒 最长时间 32.767秒 T32, T96

    10毫秒 最长时间 327.67秒 T33-T36, T97-T100

    100毫秒 最长时间 3276.7秒 T37-T63, T101-T255

指令在启用输入为"打开"时,开始计时。当前值大于或等于预设时间(PT)时,定时器位为"打开"。启用输入为"关闭"时,接通延时定时器当前值被清除。

达到预设值后,定时器仍继续计时,达到最大值32767时,停止计时。也就是说一旦输入的使能失去定时器会自动归零,如果一直输入就会一直计时,到达PT预设时间触发定时器动作。

该案例中的PLC外部接线图

开始模拟

运行后闪烁电路就开始工作

故障点有输入触发闪灯响铃

报警灯闪烁,响铃一直响

消除响铃,报警灯常亮

消除响铃,报警灯由闪烁变为常亮

报警彻底消除

试灯试铃

试灯试铃

来源:工控牛人锦绣添香

分享多一点,知识更多一点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