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案例】200smart与显控触摸屏485通讯在线仿真连 ...
【西门子案例】200smart与显控触摸屏485通讯在线仿真连接

楼主(2024-03-18):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了解更多内容
导读:
本文章会详细介绍200smart与显控触摸屏485通讯在线仿真连接的步骤,本文章使用的软件为SKTOOL7.0。
硬件连接
1、连接线
连接线可以去某宝上购买艾莫讯的USB—PPI线缆,如图1所示。用USB—PPI线缆连接电脑和PLC,电脑会生成一个C0M口,就不需要再安装驱动,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如图2所示,可以自己修改COM号。如果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出现COM口或者是出现的是带黄色感叹号标识时,需要去下载载驱动并安装。
图1
图2
2、驱动下载
驱动获取途径:
向卖家要一个驱动包
去艾莫讯官网下载驱动,http://www.amsamotion.com/show_520.html ,下载CH340驱动安装包。
3、驱动安装
用SUB—PPI线缆连接电脑和PLC,打开下载的驱动包,双击图3的安装程序,点击安装,如图4所示,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图3
图4
SKTOOL软件设置
1、新建项目
①打开SKTOOL软件,在菜单栏—新建进入新建项目界面,在工程名称输入名称,如图5所示。下一步进入通讯连接窗口,在设备服务中选择SIEMENS(西门子)和SimaticS7-200(PPI)如图6所示,然后下一步,新建画面默认,点完成。
图5
图6
2、通讯参数设置
在工程管理器中的连接中双击连接1进入通讯口属性界面,保持默认就可以,如图7所示。
图7
3、软件组态
建立一个位开关如图8所示,位指示灯如图9所示。
图8
图9
200SMART软件程序编程
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软件编写一段点动程序,如图10所示。图11中的系统块参数保持默认不需要进行修改。把程序下载到PLC中,切换到RUN模式。
图10
图11
在线调试
点击SKTOOL软件在线模拟图标,如图12所示,在线仿真模拟界面,把串口改成图2生成的COM口(COM5)。点运行进入在线仿真,如图13所示,点击按钮M0.0,对应的M1.0指示灯会变化。
图12
图13
总结:
以上内容为全部200smart与显控触摸屏485通讯在线仿真连接的步骤,文章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邹志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取完整版【10款仿真软件】
推荐文章
西门子博图中对“电机”进行功能块封装的方法
作为电工,变频器发生故障时,你是如何去查询检修的?
听说这8张电路图电工都懂?不信你试试
电阻、电压、导线面积、电缆载流量该怎么计算?(附超全计算表)
电工牛人10年经验,总结的41例接线方法
1000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免费领取!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