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专家交流

楼主(2024-03-18):
不研究公司基本面就买股票

如同不看牌就打牌,投资赚钱的机会很小

当日纪要部分展示

进入正文:

发言人3 00:27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在年前来参加这一场公共的交流会。然后也非常感谢专家也抽出时间给我们有一个沟通。然后我们可能这边想先跟您请教一些那个行业的情况,然后再花一点时间再请教一下汇川的情况,然后看一下专家那边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发言人1 00:50

可以的。

发言人3 00:51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我们可能还是想请教一下,在整个2023年整体国内跟海外,一个是变频器,还有一个是4伏,还有一个票C这三个市场大概的情况能否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比如说总体的市场它是增长还是下滑,然后哪些市场价格比较好,哪些市场可能在二三年整体价格战比较严重,就看能不能先对行业做个简单介绍。

发言人1 01:24

好的,刚才主持人在画了一遍,就是我先把行业做一个说明。整个22 2 2023年,其实中国我们先说内地市场,就是我们整个公共这个大盘子,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就因为到24年了,我们也做了一些整理和总结。整体来讲,二三年其实整个公控的大盘子是相比于2022年肯定是下滑的,整个大盘的下滑,下滑多少呢?并且是有当然说不是所有行业都下滑。其实整个这产品线的话,就是我们从行业的维度来看。除了二三年除了半导体跟光伏行业有增长以外,我们了解到就工控里面其他行业都属于一个下滑状态。其中的话就是传统行业和锂电可能下滑的速度是稍微比较快一点的。甚至来讲严重一点,就是会下滑的幅度超过了10% 10%。

发言人1 02:30

那么整个光伏,我们我们的数据显示光伏应该在2023年,除了第四季度以外,前三季度都增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当然第四季度可能,当然也是下滑,但整体2023年光伏行业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行业。半导体行业的话也是2023年增长少数增长的行业之一。2023年我们认为相比2022年,整个半导体行也大概增长个位数五个点左右。整个大盘子2023年国内的市场应该相比2022年应该可能下滑7到8个点左右。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数据,仅供参考。

发言人3 03:13

从他这个7到8个点是包含了半导体、光伏这些增长的对对,所有total的整个行业是7到8个点对吧?相当于传统行业的下滑可能是。

发言人1 03:24

超过十个点了。是的,好的,那么从产品线的角度来看,2023年应该来讲产品线就是4伏PLC和变频器这个三个产品来看。其中变频器的产品线下滑相比要更大一些,很多明显下滑。可能整体来讲,可能我就是我们的数据是可能超过十个点,可能超过十个点,然后市府的下滑速度可能是接近7到8个点。然后PLC的速度的话是增长的,PLC是增长了,但是整个PLC的盘子要小一些,所以整体来看大概是7到8个点就平均下来,整体来讲,这是从这个产品线角度来看。

发言人1 04:10

从海外市场来看,因为2023年,2022年到2023年其实是我们公司的,国际化年。从全球我们公司的盘点来看,其实全球2023年的盘子,相比2022年也是也是下滑的,也是下滑的整个盘子。这个数据,我们是没有准确的。因为我们其实对于全世界的这个盘子来看,自动化盘子来看,我们没有更多的把这个数据,我也不做预测。

发言人1 04:41

但是来讲,就是从行业的维度来看的话,2023年国际市场跟国内市场的不一样。国际市场来看,2023年整个国际市场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传统行业下滑,锂电下滑,半导体和光伏上涨以外,从国际上来看,应该锂电行业属于上涨的。因为锂电行业在海外投资2023年是非常热的,其中包括像韩国的LG,三星对吧?比如说国内的国内的例如说像中行类似于这种公司,包括宁德,包括大众跟一些汽车厂,2023年在海外,包括东欧跟日韩这边投资是比较热的。整体来讲,2023年整个行业属于智能化的一个相对比较寒冬,相对一个寒冬,属于一个很多行业的一个震荡期,属于一个光一个波谷期,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吗?

发言人3 05:48

好的,谢谢。然后咱们分那个产品来看,伺服PLC变频器这三个产品大概价格端的压力在哪些行业会大一些,然后哪些行业价格变化不太大的?

发言人1 06:02

2023年的话就相比22年的话,整体整个二三年的价格相比22年应该都会有下浮,都会有下浮。当然说每个品牌会不一样,每个品牌会不一。一样,产品线会不一样。然后从产品线角度来看,2023年因为传统行业变P的使用量是比是否更多一些,那么新兴行业里面是不是占比比较高的,像锂电、光伏、半导体、三C这几个行业都不好都不好,都面临着因为EU的不好,对这个价格都有比较急的一个需求。整个2023年其实整个价格都有程度的下滑,其中下滑比较厉害的是4P变频器,然后是字符,然后是PLC,大概是这么一个一个说明。

发言人3 07:01

好的,这个有一个平均降幅的概念吗?还是说因为它涉及的下游的行业又比较多,可能不太好这样去衡量。就比如说变频器大概价格降了几个点,PLC然后伺服降了几个,能有这个概念吗?还是说不太也不太好讲。

发言人1 07:21

这个概念本来我们也想,我们就这么统计了。因为我们是行业来,因为我们公司行业对外产品线对内我们也想,但是其实这个数据统计的比较困难,我们也是做了些,可以给你参考一下好吗?给您参考。好的,这个不代表因为也这个比较杂,比较多,比较面比较广。

发言人1 07:42

我们认为就是变频器在2023年整个变频器市场的下滑的点,下滑点就是整个价格的下滑。可能就是所有品牌加起来,就我们统计的主要几个品牌应该来讲高于五个点,5到8个点就整个价格的下滑是是这么一个水平。我们认为高于五个点,可能5到8个点就是整个变频器4伏的话可能要低一些。因为伺服密电市场今年跌幅最厉害的话,其实是锂电锂电那锂电在伺服的用量也比较大。锂电今年从代表来看,锂电行业今年代表来看,今年四氟的价格下滑应该是3到5个点。那么PLC的话这个价格略微下滑1到3个点,是我们是做这么一个判断,这是我们自己的判断。

发言人3 08:37

明白,好的。然后第二个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往24年看,就这几块的一个降价的压力。就比如说变频这种是已经降很多的,但是感觉觉得它主要的下游仍然是传统行业,可能传统行业在今年还是不太会好,就不知道对刚说的这三个产品线,现在24年的一个价格的压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发言人1 09:05

24年的话其实整个刚才讲了,因为二三年讲了,其实24年从目前的行情来看,24年起码亚洲这个行情可能还会更差,不会好,肯定会还会更差。当然第三季度不一样,刚才也讲了,因为行情不好,对这个账本的需求是格外强烈。刚才讲了就二三年,有些品牌是没有降价,有些品牌是降价了。那么哪刚才又反过头来,哪些品牌会降价,哪些品牌没有降价。其实从我们的了解来看,其实进口品牌二三年降价的幅度是比国内的要低的,主要是国产品牌降价还蛮厉害的,这是一个大背景。那么24年我认为24年降价还会继续,起码一二季度来看,起码依旧还会继续。

发言人1 09:54

那么继续的幅度,第一个已经降价的国产品牌,它里面这个价格还能不能降得动?如果酱不动,那么今年大家面临的他们面临的竞争,销售额就会受到影响。第二个,进口品牌如果今年不降价,他们会进一步被国产品牌侵蚀。那么国产品牌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预算里面,国产牌里面去年没有价格做的比较好而有空间的,今年可能会销售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比较大的增长。这个就是考验去年大家的整个营销能力。并且去年2023年,其实主要的主流品牌应该降价幅度都没有那么大,相对要小一些。其实反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低端品牌,它的降价幅度是非常大的。

发言人1 10:45

特别像是福去年汇川当时有降价,但是我们的幅度是低于应该是低于平均水平的,低于平均水平。大家说说这个按产品线不一样,进口品牌其实4伏的降价,有些品牌也是蛮大的。例如说像松下,比如说像安川,去年2023年它这个4伏的降价应该有有五个点到8个点5个点。但是像西门子、三菱,他们又没有降价,又没有降价,汇川去年我们也没什么降价。所以整个跟品牌、跟行业、跟产品线都是有交叉的这么一个影响。好吧?如果你你你定下来是吧?

发言人3 11:20

对对对,专家我想先请教一下,还是想问一下变频器。因为这个还是可能后面增速一般,但是它还是一个你的基础盘。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变频器这一块,比如说去年因为整体的降幅已经比较大了,整个行业超过超过五个点了,所以想看看变频器大概今年比如说包括我一个行业,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大概降幅会在什么样一个水平。价格就是。

发言人1 11:52

对名器今年包括你这,因为24年开始公司我们现在目前会商降价都是客户降价。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24年大客户降价都给我们提了三个点左右。我们今年大概也会往这方面去做,大概是做长期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变频器今年整个平行业的平均。因为汇川的变频器的占比之后才十几个点,对不对?十几个点。那么整个变频器的在中国内地市场的整个价格体系会不会下滑,我认为应该也会可能比去年也比去年要小一些。应该我觉得今年3到5点应该是大概率的,就是20年还会有。

发言人3 12:34

这个能明白。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涉及比较多,咱们在替代老外的一些产品线,一个是4伏,一个是PLC。然后看看咱们这一块大概今年的一个价格降幅会怎么样。伺服这块您刚讲了,去年我们也好,西门子、三菱都是低于整个行业的一个降幅的。我不知道今年策略端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PLC这边大概会怎么样?

发言人1 13:03

你你因为刚才中断了一下,你说是服今年的一个整个下降的是那个价格的下浮情况是吗?对对对对,今年4伏的话,其实今年市涪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从目前来看,因为去年还有好行业。去年一二季度,特别像一二季度的光伏的增速是带动了整个公共的增长,像光伏半导体去年今年24年一季度,当然一月份汇川的数据是蛮好的,但整个行业数据不太好。并且一月份,一二季度来看,整个行业现在没有行业能够去拉动这个需求。整体包括不管是3C,锂电、半导体、光伏,包括5G包括自动驾驶,现在都没有这些行业,都没有说对整个行业的需求有很大的拉动。

发言人1 13:51

这个降价目前的话当然说每年我们遇到的客户,大客户是否也会给我们提一定的将来有绿色一到3个点4伏,一定也会提这么一个需求。今年从我们情况上来看,4伏我们今年是这个策略。就是第一个是否会降价,但是降价的幅度可能不会在1到1个点左右。第二个,汇川今年也会推出一些这种低成本的方案的产品,今年也会,当然这个产品不是今年推出来了,今年我们会加大力度,例如说像我们SV600这种产品加大,包括我们SV635的产品的加大这块产品的去市场去应对,价格下滑的一个压力。今年就汇川的策略主要是这样的。

发言人1 14:35

国内同行其他的品牌,包括进口品牌来看,大家今年这个策略要明显一些。我们了解的就是说包括今年松下也好,安川也好,30也好,他们的都推出了一些替代的产品。这个产品目前都是相比原有的原有同等定位的产品,都是价格有一定的波动的。可能不是原有的产品的下滑,而是提出一些新的产品的一个一个一个方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吗?

发言人3 15:11

明白,好的。然后我再请教一下,就比如说像西门子、三菱这种去年在4伏上它没有怎么降价的,今年他会考虑。听上去大家更多是用新的这个产品,间接的就是价格可能下降幅度不大,但是我提高产品的相关的性能或者说竞争力。我不知道海外的这个也是这样的策略吗?比如说西门子、三菱这种就去年没这么犟的。

发言人1 15:41

今年他们也是这样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像西门子推出了绿色S200,就推相比他S1新产品降价据说是不是比他的S210要要便宜的,要便宜10%到20%的。但是这个产品就是刚才讲的,目前这些产成本的就完整的替代。客户认不认可这个现在也是个问题。我猜就因为他们推出了同等定位的这种产品去降本,但是市场的接受度是需要个时间,客户不一定买你的单,短期内,所以就刚才你提的问题很好,就是说那不接受怎么办?他们还会面临的就是我原有的,比如说会西门子的SS210,好像西门子的,比如说爵士,他们也会还会面临这个价格竞争。因为他们继续没有调整,他们希望通过新产品来来来满足这部分的客户市场,来保住我老产品的这个价格体系。但是今年这个就看他们自己的力度能不能做得到,就他们的新产品能不能够让客户认可,这个是个问题。

发言人3 16:42

明白明白,好。

发言人1 16:44

汇川不一样。因为汇川其实来讲,就是说我们其实SSV6 300 63630635这个产品不是刚推出来,是推出很多年。只是说我们在控制它的规模。今年面临这种压力,我们会推动它的规模,可能会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发言人3 17:03

明白。然后我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讲了我们要升级一个SA6 600和635的那个产品。这个我可能也问的比较直接一点,因为市面上应该也有一些公司它推出了。如果我没记错,就是有推出US880那个产品,据说是其实是打我们这个663563066600这个产品的。我不知道在这块会不会我们面临的价格压力会比较大?

发言人1 17:38

会,今年2024年肯定是会的。这个你问的很对,肯定会的。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虽然说今年不是第一推市场,但是面临的压力这种价格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来讲其实要这么讲,就公司跟我们讲,因为其实从国内它不光是你像合川也好,其他品牌对我们竞争汇川有最大优势。是汇川整个产品信息链,整个产品系列的生产都是研发生产都是自己的。你像是否里面就从成本角度看,让编码器电机,包括事务驱动器,包括里面基本都是会商做的。虽然说这个合川也有,但是其他品牌跟汇川是没有这个优势的,你知道吧?没有这种优势。

发言人1 18:19

虽然说汇川可能我认为202就是很多我们同行问2024年汇川是不是整个毛利率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我认为这个波动不会太大公司不会太大的。因为就是我您可能因为不太不知道了不了解。因为是否的成本构架的话,其实它里面像生产成本、研发成本,它也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如果说你规模上去了,这块的成本是能够去降的,就能够弥补一部分。但是是不是能够你完全弥补,就是我销售端的价格的下降,能不能给我完全弥补?这个要看啊。

发言人3 18:54

明白,好的,然后整个PLC的这个价格的压力在24年大概会是什么样子?能能简单的再介绍一下。

发言人1 19:02

24年我认为PLC的压力会没那么大。

发言人3 19:07

没那么大,仍然是不大。

发言人1 19:09

对,没那么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PLC的主战场还是进口品牌,九三达进口。主要是进口品牌之间相互去叫去去长沙。比如说像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包括金恩士这一品牌。对汇川来讲,国产品来讲,因为第一个PRC占比不高占比不高。

发言人1 19:27

第二个我们面临的竞争,主要竞争的本身价格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客户就是说客户就像还是要求你,比如说每年大客户都会要求你一定幅度的降价,这个是每年都有的。每年都会客户都给你年底会跟你谈明年我用了多少,你给我降价,都有这个需求。但是相比较竞,因为竞争对手现在似乎很多竞争对手就是说刚才你讲了我们面临很多竞争对手,那么P2是竞争对手相对来讲少一些,就那么一只手指,主要的玩家一只手指玩的手了过来,最多两只手指。四个厂家就很多很多了,知道吧?所以它的竞争,并且RC的技术门槛相互有一定的门槛,相互大家有一定的门槛,它的技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所以这个竞争它的价格目前来讲还好,就是有有压力,它没那么大。

发言人3 20:19

明白,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就是行业层面我先聊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聊一下那个公司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国内这个市场应该整体通自动化,我们给了一个30%的增长目标。然后这里面我可能特别关心的就第一个还是变频器。我想问一下变频器的增速大概会是就是不知道能否达到这个30%。

发言人3 20:46

尤其是至少您刚刚也讲一一二季度的情况来看,它又是一个传统行业占比很高的地方。大概这个市场大概我们全年的一个收入目标是多少?然后嗯如何去实现它。

发言人1 21:02

OK其实是这样的,就是24年会上那个变频器的产品线的增速,我们是整个公司的要求是30%。但是变频器的增速是要低一些的,要低一些可能是这个数据我不能对外透露那么多,应该是低于30%的。低于30%,那么是否和PIC增速是高于的,整体公司就只不能自动化,包括像机器人的增速都是应该高30%的。整个公司维持30%,虽然说4伏变频器的增速没有百分30,是变频器的高,也是蛮高的,也是蛮高的,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相当到24年是最大的一年。但是25年应该电气的规模增长应该会好一些,25年会好一些,24年会压力比较大。

发言人1 21:51

当然我等会跟你讲,为什么25年会好,因为第一个整个市场环境,可能不是太好不是太好,传统行业还是持续下滑,特别像以这个会员占比比较高的,像OEM市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主要是OEM市场。那么今年2023年不说错了,2024年我们的增速可能主要要去靠项目型市场去拉这个推动。

发言人1 22:16

因为国有市场,现在目前第一个会员占比比较高。第二个整个市场不是特别明朗不是特别明朗。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面临的例如说像几个行业,例如说像建筑行业的汇川便利利率比较高,建筑建材?空压机这些行业,因为整个市场端需求大,一对会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并且这些行业我们的占比也比较高了。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24年我们很多新产品的推动还没那么快,市场接触还比较难,因为25年可能会好一些。

发言人1 22:55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您也了解,就是在岳阳工厂我投了一个电机厂,对吧?投了一个1100万台一个电机厂。这个电机厂其实来讲,你说跟电动机也没关系的,有关系的那个电机厂不是完全做磁伏电机的,有部分会做高效电机。这个高效电机未来这个市场,我们是要去做,配合电动机一起做的。那么这个电机是一个高效电机,比市面上的永磁通电机的成本要低,比异步电动机的跟异步电动机成本要一样。但是它能效能做的很高,所以未来这个也是我们变频器未来要定高真的目标的一个武器。也是公司未来觉得我变频器我们还是增长。因为如果有这个整套的话,去打市场比我们通用光对面进去打武器会更大一些,这是第二个。

发言人1 23:47

第三个的话就是当然说今年虽然说传统行业不好,但是我们还定这个目标的原因,也是基于今年项目形式上汇川还是有些进展的。因为以往汇川的变频器的销售里面,就是项目型。像传统行业,例如说像石油化工、冶金、海海工、船舶这些行业会存在中高压变频器是占比不高了。以前现在来讲也不是,从销售来看也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高的,但是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

发言人1 24:18

这个市场目前主要的还是像ABB、西门子国内的这个和康他们这一些厂家在玩,包括15年他们在玩汇川。其实这两年当然说21年、22年我们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二三年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因为基数比较低,有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所以BMC市场整体来讲24年压力比较大比较大。

发言人3 24:42

明白这个低于比如说30%的一个增长,我们内部的规划是偏向于25,还是说可能在20附近?我想看看大致的一个就肯定不用讲具体20左右。哦哦哦明白,就是行业是下滑的,然后我们自己要争取20%左右的增长,然后主要的增量就是来自于一些项目型的市场。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项目型的这个市场。您刚也提到了一些下游,比如说海工,然后船舶,然后也金等等。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真正在24年突破比较明显的会是哪些下游,还是说这几个下游可能比较分散,也看不太出来。

发言人1 25:28

比24年就突破比较大了,可能是钢铁和化工。

发言人3 25:33

然后明白,比较大的是钢铁和化工。明白。

发言人1 25:38

当时是24年,就二三年突破。因为24年可能因为从喷料到第二个时间,第二个时间就是认为今年这个可能会好一些。因为这个国内的钢铁厂以前青涩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以前是参与的。像我2017年就做很多钢铁厂的时候,那时候是压根就不接受你汇川这个品牌了。但是这几年就是因为进这个贸易战,会场进去还是比较。

发言人3 26:04

快的明白,就还是一个持续的国产替代的过程,明白。然后第二个想跟您再请教一下,就是在岳阳投的1100台的电机厂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变频器里面,我们的电机是自己做的吗?还是就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后面就是这个高效的电机做出来以后,比如说我和这个变频器打包,我的优势是什么?是对于下游客户来说,对他来说是total的这个采购成本是下降的,然后性能是提升的还是怎么样?就这个。

发言人1 26:44

比较一下OK这个可以分析一下。因为疫情目前的话就是客户的采购成采客户采购的话就是采购库存变频器加别人的电机,对不对?这种方式?就是销售模式是这样的,未来我们是希望会采购汇川的电器加汇川的电机。

发言人1 27:03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我们的电机可以做到同意。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电机85%左右还是异步电动机,有三相异步电动机,10%左右还是同步电机。然后其他的50%,其他的电机类似于什么开关自动电机,类似于其他电机,就整体来讲,85%还是一部三星一部电动机。

发言人1 27:25

那么这个电机相比三相异步电机有什么优势?第一个我的价格可以做到3100步,电动机差不多的价格。但是我的性能可以做到同步件的价格,明白吧?明白。这第一个就是成本上可以打差异化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相比同步电动机的话,我又有异步电机的价格。

发言人1 27:49

这电机的话就高效电机,这个高电机的话是一个目前的话它还在研发的。因为现在能效特别像项目能效,对能效的等级要求是越来越高。这种电机可以做到IE4和I15,目前你很多比如说前几年以前国家很多电机都是IE2,那么这年中国20去年要求做了I13,如果做了IE4的话,这个成本就很高。汇川其实它做的很好。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能够给他客户做一些节能的方案。就变频器很多大功率的,它的节能效果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就是惠山的一个产品。

发言人1 28:26

反过头来讲,市面上有没有类似这种产品呢?市面上就是有这种成套的做变频器和做电机统一的这种厂家非常少。因为这种是全新的技术,电机的算法也是全新的算法。市面上的通用变频器是带不了这种电机的,是需要这个就是像4伏电机,它是一一夫一妻制的,不能随便带的,就是一夫一妻。

发言人3 28:51

好,这个了解。这个我再问一下,比如说他能做到一,就是他他他他能做到。到这个异步的性能同步的价格,大概售价会在什么水平然后如果在25年它能形成对我们来说能形成打包去销售,主要是在一些项目型的市场,还是在一些通用型的市场。

发言人1 29:15

它这个价格,其实在讲就是说是这样的,一般电机的价格是变频器价格的两倍。可以这么了解,同等功能,同等功率下,就那些价格接近变频器的价格的两倍。这个是参照异步电机的价格,就是说7.5千瓦的变频器大概1400,那么定义大概是2800到3000左右,是这么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电机目前因为现在还属于小批量阶段,小批量阶段,所以目前来说24年能不能批量的,当然说跟市场接受度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因为新增出来可以验证可靠性,那么24年应该2524年可能还会加速这个小批量,那么25年我们希望是批量。这个电机它的整个25年应该是可以批量的,应该是可以的,我们预计是这样的对。

发言人3 30:16

明白,这个就是有那个比如说示范性的下游,我们会先去主打的。我这个意思就是就25年批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在什么样的这个项目,或者下游能有机会去放量。

发言人1 30:31

OK,刚才我忘记回复,我一直想了你问的问题,忘记回复了,就这个问题。对,那么就是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电机面向的市场其实是EU市场和商品市场和OM市场都会有。OM市场上说OEM市场里面,因为这个电机主打是节能节能。

发言人1 30:48

它上来讲,哪些行业呢?绿色最典型的就是空压机行业对吧?电梯行业对节能一个大功率对节能有一强烈要求的。有吸引力的是最有吸引力的。还有一些像变频器,最大市场是风机水泵市场。风机水泵就比如说中国的像南水北调公司,对最大的链接用量市场就是这个也是有要求,也是有节能的要求的。大功率的项目型市场那更是这样的。但是当然前期汇川的话可能还是做中低做低压的这个电机,所以大项目的话就是低压。如果是用低压式给他高压,可能就这种电器现在是短期没有做的。

发言人3 31:31

主要是低压的这个市场明白。然后如果就是整个变频器,如果整体的搭配这个产品以后,电机的这个部分大概毛利率能做到什么水平?这个有一个概念。

发言人1 31:49

OK整体来讲,这个就是这几年公司没有推的这么快,因为有正面的考虑,因为整体来讲不能讲电机的毛率?比较低的,定金毛利率,金毛毛利率能做到20%以上是很难的,很难的。但是来讲,这个东西他把整个变频器的市场会整个毛利会拉低。因为变频器整体目前的话,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聊不聊聊。因为整个变频市场,我们的大概变频市场也可以跟您讲一下,没怎么讲,因为公司不会透露。这个就是大概是30%到40%之间的一个毛利率。如果说加上电机的话,这个毛利率就会拉下来,会拉下来,这是第二个。

发言人1 32:33

但是因为变频刚才讲了,因为变频器和电机它是一个1比2的关系,就是你销售额能够快速的拉大,也相当于以前你的50亿的变频器。如果说是变频器的全部电机全部就相当于100亿的这么一个销售额的规模。这是原有已有的市场,还有一些没有的市场,可以去用这个去成套去做,工业的一个工具,所以他对销售的影响是蛮大的蛮大,但是利润的影响是也是有影响的。

发言人3 33:03

明白的,这个我再请教一下,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两个产品,就相当于边境期这部分你维持了35%的毛利率,然后也是公司的一个要求,就低于35%的产品我不愿意去做,对吧?然后电机的话就是单价会是它两倍的关系,这个毛利率预计会在什么水平?就是纯看咱们这部分电机,比如说20%左右是肯定会有的,还是说到时候。

发言人1 33:29

不一定是吧?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电机的毛利率,电机的毛利是不像变频器那么复杂,电机毛利它跟它的规模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发言人3 33:40

我不明白,就是它成本更透明了。

发言人1 33:43

对对对,如果说你量做上去的,它有可能就有20%,你量量比数是10%,甚至来讲可能就是五个点都有可能。

发言人3 33:52

明白了,明白,这个能明白的。好的,谢谢。然后变频器的这部分我大概问这么多,然后我那个和一个数据我想知道一下咱们在去年整体变频器的收入大概有多大的一个体量,想核一下这个数据。

发言人1 34:09

变频器当然说这个以公司的数据为准,因为可能会跟电力可能不好划分。整体我们了解应该是50个亿左右定期,去年。

发言人3 34:17

50个亿左右,这个是不含那个。

发言人1 34:21

不含电梯,不含电梯。

发言人3 34:24

明白,然后今年保持20%左右的一个增长。

发言人1 34:27

对吧?

发言人3 34:29

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伺服和POC这一块儿。因为刚讲了,这里面有那个,反正新兴行业这里面会多一些。然后今年目标是在30%或者说30%以上的一个增长。一个就是如果分伺服,然后和PLC,如果把这两个分开看,增速都在30%吗?还是说可能伺服的增速会格外的更更更好一些。

发言人1 35:04

是PLC的增速肯定是高于四服了,今年放松增速一点。因为第一个,因为PLC的目前的整个盘子是要小一些。那么是否的盘应该来讲我们是否应该能做到60个亿左右,应该六十多个亿,60 62到65之间,应该整个市场的盘子应该今年二三年,对,那么4伏的盘子,公司要求是30%,应该是否应该也基本上按这个去做。因为伺服今年的30的话就接近20个亿的增速。这个20个亿的绝对增量,这个压力也是相对较大的。可以PLC和机器人和传感的增速肯定是是今年是要高于更高的。机器人据说是要达到40%以上。

发言人3 35:57

唔明白PLC这边去年大概绝对值有多少?

发言人1 36:02

D2C去年大小PIC加起来应该去年是11个亿左右.

发言人3 36:08

11个亿。你这里面HMI这些是没有算在里面的,是吧?没算啊啊啊啊这个没算。明白,纯票费大概是一个亿。

发言人1 36:19

今年不含很多运动控制卡,因为这个是PLC,对,不含运动控制部分,因为还有一些专用的运动器,运动控制器内含明白。

发言人3 36:30

纯PLC大概在11个亿,然后能做个40的增速,因为它肯定要高于30的增长。

发言人1 36:39

PRC应该今年有可能PRC是有可能,因为今年PRC,因为PRC汇川其实很多行业是服中间PRC为主要要例如说像这个锂电行业,PRC今年的增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也觉得应该是有希望的,因为都是已有的客户去做替换。并且现在这前两年就是2023年,我们也做了一些样板的,所以特别像今年整个行业不太好情况下对产品要求,所以PIC的这个提供回传整套方案,应该今年可能会快一些。

发言人3 37:15

就比较好,我明白,了解了。然后第二个我请教一下,因为这里面就是行业的情况,其实您之前也说过,就更多的是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过程。我想请教的就是整个伺服PLC,就有的银行。

发言人2 37:32

请不要挂机,您拨叫的用户。

发言人1 37:36

正在喂。

发言人3 37:38

您刚可能进来一个电话,没关系。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针对国内这个PLC和伺服这个行业,因为锂电它还是个大头。然后我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比如说锂电去年盖了20个亿,PLC加私服这个部分在今年大概会怎么样呢?因为看资本开支的,应该这个行业没什么资本开支了。国内。

发言人1 38:02

今年就是锂电增速,可能就国内的增速可能是20%,我估计都有点难度的。因为锂电今年的产能是过剩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公司定的锂电是要20%,当然说这个锂电整个大盘的今年国际的增速肯定是要高的。那么今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呃看怎么算,看怎么算,因为锂电里面很多项目是海外的那这个算,但是出货又在国内,所以今年纯国内就是我说这个项目如果是国内投资国内销售国内的项目,这个就比较难。但是因为其实很多今年这个也没什么隐瞒了。今年其实这个光伏也好,锂电也好,今年就是海外扩的这个。

发言人3 38:56

资本开支会比较大。

发言人1 38:59

国内的接外包的单子特别多,接国外的外单子特别多,所以也是有可能看怎么算,去看公司能算多少。

发言人3 39:09

我再请教一下您刚给的那个口径,说国内还有20%的增长。是包含了。比如说像宁德这样的客户,他在匈牙利在那个不包含是吧?

发言人1 39:20

对,不包含。目前不包含在国内跟海外是分开了。就是你国外比如说你现在在宁德,在理论上公司认为例如说我在宁德,在新华利也好,例如说像中行在在葡萄牙投的项目也好,对不对?应该算是他在海外购买,海外采购,跟国内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也有可能,假如说像宁德他的设备,他本来他很多设备厂家可能是比如说欧洲的很多欧洲的设备厂家,包括韩国的设备厂家。但如果他在国内采购,那这个就不好区分。假如说他从仙岛采购,那先导我们不知道先导的设备他是卖看到宁德的是哪一块,是国内还是海外,我们是分不清楚的,他也不会告诉你的,对不对?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发言人3 40:11

明白的,这个了解的。然后就是感觉可能你们对国内还是有点乐观了,国内的行业认为有20的增长,有点难度。对我觉得乐观,我觉得应该做不了。明白,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比较大的一个增量,在那个光伏,然后光伏也有从后就是后到做到前到。光伏这块大概国内给了一个,咱们给了一个怎什么样的一个增速?然后包括想看看,因为同行其实订单是很明显就是比较依赖光伏这个部分的。我看很多同行在一月份以来的订单就很明显往下走了。所以我想看看咱们一个全年的一个目标,一个就是从一月份以来光伏这块的订单的情况,是不是如我们预期的一样,就是确实比较好。

发言人1 41:03

OK其实光伏今年公司定的目标是高于30%的,整个汇川定的高。那么从一月份的数据来看,我们先不说原因,先说结果。从一月份的数据看也是比较高的也比较高的。当然说公司为什么定光伏,会在今年光伏产能又在过剩这种下滑情况下,还定这么高的目标。其实主要原因其实光伏第一个很多龙头客户汇商的主要突破,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前端的工艺会商,也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很多的应用。并且我们也在跟光伏很多客户在做一些合作研发的项目,也当然是会商会拿量。从一月份来看这个光伏的这个数据会商还是很不错的。

发言人3 41:47

明白,这个了解了。然后我再请教一个大面上的问题,之前其实我们聊过,您说12月份和1月份也是应该订单比较好的。然后当然我们确实订单也就是格外的好。我不知道比如说这个一月份的订单下来以后,基本上对于全年完成国内我们偷偷通用自动化30%的增长。从您销售的角度上来讲,已经确信度比较高了,还是说可能还是要过完完整的,比如说一季度才能相对于比较明朗。

发言人1 42:26

目前来看,刚才你问的问题这个比较尖锐。我个人的公司,我们个人认为就是我们销售端个人认为就一月份的数据不代表全年,不能代表全年的。

发言人3 42:37

对我明白。

发言人1 42:39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来讲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是二月份过年的话,现在马上过年了。一月份很多数据一方面第一个来自于客户端,第二方面来自于客户的备货和带仓的库存备货这个数据是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数据的占比多大,我们也没有去做海之间的调研,明白吧?

发言人1 43:01

大,因为这个数整个数据量比较大,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比如说今年我们的增速,就是今年一季度,一月份我们增速了30%多,应该是这个是目前大概是我们是这么判断的。这个数据里面有多少是客户去备货了,不是订单是去备货了。因为备货最终是要使用的,影响后面的订单,对不对?有一部分多少是代理商去备货的,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说明。这是所以说一月份数据不能代表全年。

发言人1 43:31

包括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以后,我们可能对全年数据会有一个判断。因为一季度123过渡完以后,它可能很多行业一个低调的可能会低一些,因为你那就比较差一点,因为这整个数据可能比较差一些,那么3G会好一些。那么整个起码上半年的调子能够基本上大概定一定一个好了。

发言人3 43:56

明白,好的,谢谢,谢谢专家。然后第二个想再聊一下海外的情况。海外之前您大概也跟我们讲过,就是十五多个亿,或者可能更多一些。整个海外从那个产品线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是4伏和PLC,还是说变频也有一些。我就想先看一下产品线的角度,就是海外现在的这个构成。然后第二个就是24年total就是整个海外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的。

发言人1 44:30

OK整个目前24年2二三年十几个亿里面,其实变频器和伺服PRC都有。当然说二三年的话,就是伺服和1C会多一些。因为二三年整个通用整个海外市场可能围绕锂电和3C会多一些。电器也是有的,因为很多通用行业还是用变频器。我认为海外市场未来增速可能变频器增速可能还会更多,更大潜力,这是二三年。那么24年的话当然说这个产品线可能还是这三个产品线。当然说机器人有可能慢慢玩,我也得对外,但是主要可能还是变频器和伺服PLC。

发言人1 45:15

那么24年的话,整个公司海外是要求翻倍的,甚至更多。海外现在也在跟公司扯,认为当然说海外现在公司投入也是蛮大的人员。因为我们在匈牙利可能就住了一两百号人,人员整个投资也是蛮大的,24年公司希望这个起码是翻倍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销售规模。但是算过来看就是说呃24年如果说定这个销售目标,那么从哪里来?这个我们公司内部去分析,一方面就是相当于已有的比如说锂电的海外项目,苹果的海外的供应链。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24年,因为22年会上做了一些中东也好,东南也好,还有南北也好,包括美洲欧洲区也好,做了一些渠道的布局和供应链布局。那么这一块希望这一块的话就是在通用市场这一块,就变频器的销售这一块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公司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一个规划。

发言人3 46:20

明白,那个专家我想再稍微插一下,因为匈牙利肯定就是服务锂电的,然后墨西哥应该是服务3C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整个二三年,海外的这个4伏PLC和变频器,不是total是15个亿,我可以理解成4伏加PLC基本上就是15个亿,可能变频器在二三年都没有多少,就是这个15个亿。如果按产品线能大致猜一下吗?

发言人1 46:45

80%是PLC和4伏,也不是完全所有的。因为其实汇川度还不好意思。

发言人3 46:53

对,不好意思,刚刚有点没听清楚。百分之多少是四方的票据,2889。

发言人1 46:59

对,因为变频器的销售还一直有的,只是不多而已。

发言人3 47:04

一直有。

发言人1 47:05

以前一年也总有几千万、一个亿,每年都有,只是说忽略不计,因为对这个总数字影响不大,其实每年都是有的,以前。

发言人3 47:14

这个知道的。好的,然后您刚讲了,能看得出来三个大基地,匈牙利、墨西哥,反正是一个搞锂电,一个搞3C然后还有一个基金新兴市场,一个就是在比如说什么印度、中东、中什么什么什么中亚、拉美这些地,就是这种我们称为新兴市场。我们的打法是什么?听上去是不会自己去推,然后都是找代理商去推是吧,还是怎么弄?

发言人1 47:42

是的,就是这一块市场上因为针对的可能是传统行业,例如说你想在印度市场,例如说印度市场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好有一些,传统的这个,叫陶瓷行业。就建材行业,不一定是陶瓷,就建材。这一块的话,就整体的话,就汇川在国内的销售是分销经营客户,就直销加分销,然后店经营客户。在海外目前销售模式的话,还是前期可能是以渠道为主,发展代商为主。但是汇川也会慢慢复制国内这种模式,就是说直销加分销加贴近客户。但是现在目前因为去海外很多是从国内销售掉,汇川是我们公司一直是跟我们讲,就是希望未来这除了leader是中国人,然后都是属于本地化的。所以刚才说的这种销售模式,想推广国内这种销售模式是难度比较大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这种模式跟中国人这种习惯是有关系的。

发言人3 48:42

明白。然后我再请教一下,变频器这个市场,比如说你二三年做了三个亿,然后就是海外24年大概目标做到多少?这个增速会比翻倍的这个整体的增速要更高一些。

发言人1 48:59

目前我们他没有拿这个数据,我猜肯定是要的,肯定备用器的真实非常高,肯定要高于这个平均增速的。

发言人3 49:09

明白,了解了。地名记有要重点突破的国家吗?就是地区吗?比如说类似印度或者是能放量的地区,在24年会有哪些?

发言人1 49:23

我们公司给的就是印度。然后其实来讲其实来讲这个当然不会讲了,其实来讲是俄罗斯和。

发言人3 49:31

印俄罗斯和还有另外一个是伊朗,伊朗明白,还是这些地区明白,好像我印象里我们是韩国在二三年做的特别好是吧?我印象里面。

发言人1 49:44

或者是合格的项目吗?

发言人3 49:46

对对,是,谢谢。最后我请教一个小问题,把时间交给大家。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跟咱没关系的,因为您肯定会接触很多同行,有感觉在24年我们的同行里会有比较上量特别猛的这种这种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公司吗?

发言人1 50:10

24年其实我认为有一家,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大家都上市公司的报表,看到就24年我认为雷赛应该会有一些,我认为前景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从我目前来看,因为雷赛,就是我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如果了解少的话,我就大概说一下。如果了解多,那我就说细一点,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发言人3 50:30

没关系,您可以先大致说一下,然后看看雷赛的话。

发言人1 50:35

其实雷赛因为他本身叫做控制卡出身的,他以前主要做的行业就3C他跟顾高一样主要做3C他以前推的像4伏出来推的好行业也是3C这几年其实就是整个行业,就是整个,特别疫情之后,整个很多行业供应链发生了变化,就是很多行业。所以雷赛这几年也在进军一些新能源行业,像包括像半导体光伏,领导在这个行业。但是以前他这个行业里面实现可度是比较低的。但随着这几年你像李雷赛,因为他做控制的,并且做PRC,这两年的进度也是蛮快的也是蛮快的。所以雷赛很有可能在很多行业里,我认为对会场的骚扰,就像以前的合川,它增长我认为是比较快的。

发言人1 51:19

另外一个企业的话就是埃斯顿,埃斯顿其实我们认为埃斯顿这个企业,其实这个公司是否在国产品牌里面,他做是服是最早的一家属于老大哥。但是产我们认为他也是做的很不错的。但是前一年就是24 4伏的卖的不好,但是他机器卖好它,当然这跟他们公司的经营策略有关系。其实这两年艾斯顿的试服,特别像去年2023年,我认为他的成绩应该也是很不错的,也调整了他们的销售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客户端这种模式。当然应该他挖了很多汇川人,他很多模式也借鉴了汇川,我认为这两条线24年未来有可能值得。

发言人3 52:00

我们去关注一下。

发言人1 52:02

对,就从我们的维度有可能你们的关注度不一样。对对对,好吧?

发言人3 52:07

好,谢谢你我我先请教这些问题,稍微留点时间看其他在会的领导有没有关心的问题,马上会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发言人2 52:20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发言人1 52:56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提问,该问题是请问柏楚电子智能焊接控制系统的性能相比国内的企业如何?谢谢。我现在回复吗?

发言人3 53:12

对他可能就是是。对,看看您这边是否清楚。不清楚也没关系。

发言人1 53:18

嗯嗯嗯嗯嗯这个因为跟我们是有竞争的,这个我可以还是了解蛮多的。博主是在激光行业里面是做的非常好的一家企业。它主要做激光的系统,以前抢了很多备份的市场。因为它在目前这个行业里面的占比可能超过了80%。

发言人1 53:38

就在激光焊接这个领域,博主的控制的系统是非常做的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产当然说他为什么做那么好呢?其实博主里面它的很多工艺,很多的这个no how它是有掌握的。它的产品是有一些特色的,并且也是解决很多行业的痛点问题,所以这个产品是做的很不错的,是有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么回答可不可以?

发言人3 54:10

好,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有关心的问题。

发言人2 54:17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发言人1 54:52

下面有请尾号673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谢谢。

发言人3 55:04

我看一下这位投。

发言人4 55:06

领导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可能介入比较晚,就是您刚提到15亿的那个海外收入,就这些是全是通用自动化的15亿吗?还是说也包括了电梯和车。

发言人1 55:19

不包含电力和车,全是通过自动化的。

发言人4 55:24

明白,今年是五月,好的,明白。然后另外有个小问题,就是说关于咱们公司新产品这方面,就是包括CNC还有大型PLC目前的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进度要求是怎样的?

发言人1 55:37

你说CNC的系统的进度是吗?

发言人4 55:39

问这个对CNC还有大型PLC.

发言人1 55:44

CNC的话,这个系统目前的话是在重点的客户,就刚才像你讲的,就是除了数控以外,我们在激光也在测试,就是测这个数控系统也在测试。但是有些比较好的客户在做测试,小批量,但是整体也在做在行业推广当中。目前从测试情况来看的话,虽然说我光控制这个,因为相比像法兰克、西门子、三菱来讲,可能现在肯定是不如。但是整体来讲也会产生提供的诊疗方案,整体在客户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也是这个系统是未来我们推广在机床和或者CNC和6CNC行业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这第一个。

发言人1 56:32

第二个的话就大型PLC,大型PLC其实做了三年了,做了三年了,应该从目前的话还在研发当中大型PLC。因为大型PLC的这个技术难点相对比较大,这个门槛测试机会相对比较也少,所以也属于扬大当中。这是未来公司,包括像软件平台也是一起对外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好吗?

发言人4 57:04

明白,我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咱们在变频器这块,尤其是在一些项目型的行业,就咱们电瓶这块跟英威腾,还有包括国内伟创一些企业它的一个整个竞争优势。

发言人1 57:20

其实,刚才你讲了像汇创也好,英伟达也好,伟创也好,在登记市场都属于比较做的比较好的这个企业。非要从产品角度上,这几家我认为产品差距都不大,差距都不大。汇川的优势就是这些行这些产品线比他们强一些,服务网点会多一些。劣势的话就是汇川的价格比这两年要贵一些,这是目前的现状。未来的话,汇川就是刚才上一个你们的同事讲的,就是会商会做一些配套的电机配套的电机去做整个变频器这个市场的一个推广,这个是长久提升竞争力的。从目前产品角度看,大家差距相对比较小,因为对面也相对比较成熟。

发言人4 58:11

明白,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发言人3 58:16

我看那个时间也差不太多,然后今天非常感谢专家,就是很专业,而且对整个行业也非常了解。然后咱们后面有问题的话,再就是跟您请教。今天非常感谢您这个宝贵的时间,然后也谢谢各位投资者参会。
点击二维码进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