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分布式IO配置一二点

楼主(2024-03-18):
《一、前序》

   因本体机架或者受限柜体尺寸,目前大多数厂家的PLC都具备了远程IO或者说分布式IO的功能,目的是增加输入输出点位,节省成本。西门子从S7-200 smart到S7-1500都具备了扩展IO的功能。最先采用的是总线协议(profibus-DP)实现,随着工业4.0的需求,以及网络的发展,大多数PLC都实现了一网通的情况,通过以太网接口模式实现通讯联络。

《二、ET200SP经典分布式IO》

在很多水处理的项目中,处理器设计为S7-1200、s7-1500,我们可以采用分布式IO实现各站点的配置。

       下面以一个实例加以说明:

组态网络图:

本案例采用了一个CPU,下挂2个ET200SP接口模块。

CPU采用S7-1500控制器,主站组态如下:

分布式IO配置如下:

对于ET200SP的组态,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接口模块以及基座。接口模块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基座适配器包含带配电和不带配电的,一般一个带配电的后面可以配置8个不带配电的。

白底底座为带配电的。

灰色(深色)不带配电的。

配置完成后,还需要加一个服务器模块 (6ES7 193-6PA00-0AA0)。

**************************以上为主要组态配置**************************

对于ET200SP接口模块必须配置IP地址,点击属性,需要“分配设备名称”

按照设定的IP进行设备名称分配

到此,ET200SP配置基本完成了。

《三、结论》

1、ET200SP配置时,需要核对机架的长度,软件可以配置34个模块。但要考虑CPU的存储卡和处理能力。

2、ET200SP的点位有限制,比如单模块的数字量输入只有16点的。

3、ET200SP的接线一定要注意,不然在编程时会出现地址对应不上。